【向潜艇迷推荐】不得不说这是唯一的最佳的潜艇沉浮方式

楼主(2010-08-15):
 请仔细阅读下面的内容:

 我觉得“马达活塞”这种沉浮方式比水泵、气泵更简单更迅速,不需要电磁阀,原理极其简单(就是针筒的工作原理),即:马达旋转带动活塞前进,强制把水推出水柜,潜艇变轻实现上浮。马达反向旋转带动活塞后退,水自动流入水柜,潜艇变重实现下潜。并且,由于马达带动活塞做水平运动,进水量完全可以根据活塞移动位置精确控制,很容易实现水中悬停。将马达连上电调实现变速,就能控制活塞进退速度,实现快速或缓慢下潜上浮。活塞上嵌有1或2个O型圈,所以活塞滑动起来是有一定阻力的,并不是自由滑动,只有马达带动活塞才能进退,水要是想强行倒流进入水柜就必须克服活塞O型圈的阻力和马达齿轮的阻力,所以说水很难倒流进入水柜,除非潜艇处在10米以上水深水压特别大时。可以这么说,你不需要加装昂贵而特别的电子设备,只要给活塞嵌上2个O型圈,适当增加活塞进退阻力,水就很难很难倒灌。如果2个O型圈还不能让你放心,那么请给活塞加3个甚至4个O型圈吧,当然这时活塞厚度和重量就会增加,影响潜艇整体配重。

下面这两个是转来的图,简单,便宜,很大众化,相信人人都能看懂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为什么你们的潜艇不采取这种沉浮方式?

网友A:
无非就是唧筒罢了,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就是唧筒罢了,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

还是“马达活塞”叫起来更形象更准确吧。

这种沉浮方式难道不应该取代气泵、水泵沉浮方式,作为唯一的最佳的沉浮方式向广大潜艇迷推荐吗?

我真希望看到每条潜艇模型都采取这种沉浮方式,因为没理由不采取这种沉浮方式,这种沉浮方式可以说完美无缺,原理简单,制作容易,寿命也长,唯一想到的缺点就是对卖潜艇的人不利,因为它不爱坏,但卖潜艇的人可以提高马达活塞沉浮潜艇的售价来获得一次性高额利润。

网友B:
首先活塞的成品难觅,DIY程度相对很高,制作成本相对也高很多。
其次活塞的阻力的很大,因此耗电相当的厉害,及基本上要经过3,4级减速才能拉的动。
第三活塞需要使用限位装置,否则使用起来不保险。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小体积内实现。图上所示的都是最简单的省略了限位装置的。
第四活塞因为摩擦大,需要经常维护和更换配件,否则就会容易漏水。
不过活塞的排水精确度相当高,可以与气瓶相匹敌,但是使用成本远低于气瓶,这才是活塞最大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活塞的成品难觅,DIY程度相对很高,制作成本相对也高很多。
其次活塞的阻力的很大,因此耗电相当的厉害,及基本上要经过3,4级减速才能拉的动。
第三活塞需要使用限位装置,否则使用起来不保险。这就决定了他不 ...

活塞就是用WTC堵盖改的啊,有什么难做的,只是嵌上了2个O型圈而已,并不是医用针管的那种全橡胶活塞。

活塞阻力大,那是O型圈加多了,或者活塞直径计算的不好,活塞跟水柜内壁贴合太紧了当然阻力大,阻力大了马达自然就费电。

限位装置我觉得不需要,只是别让活塞滑出水柜就行,小潜艇照样适用马达活塞。因为已经计算好需要排出多少水才能使潜艇完全下潜,所以水柜长度也就是活塞进退距离是个定值,实际操作的时候,你在岸上已经看到潜艇浮出水面了,这时就会很自觉停止活塞马达,没必要再让活塞前进强制排水了,因为潜艇已经浮出水面了,你还让活塞继续前进干嘛?

摩擦大是肯定的,但只要O型圈质量好,水柜内壁光滑,活塞寿命就长,不需要经常维护和更换配件,2道O型圈嵌在活塞上就很难很难漏水。

网友:
有点没明白,把水推出去后,形成的是真空?或者只是舱内空气变稀薄了?

楼主:
水泵、气泵沉浮方式才会造成舱内真空形成负压,必须加上电磁阀以防倒灌,很不安全,很不可靠,无论潜艇是什么状态电磁阀都处于工作状态,电磁阀得不到休息,一旦电磁阀出现故障水倒流入舱潜艇必沉。

泵的作用是吸力,水是被吸入吸出水柜的,吸力的形成是因为泵造成了真空环境,就是在给舱内加压,加上电磁阀以后泵停了水就进不了水柜,由于泵的阻隔使得水柜与外界水介质不是直接连通的。活塞的作用是让位,活塞让出空间,水自动流入水柜,水柜与外界水介质直接连通,活塞与外界水介质始终亲密接触。泵需要电磁阀,活塞不需要电磁阀,你说二者原理能一样吗?

马达活塞沉浮方式在小潜艇上效果最明显。 马达活塞这么完美,为什么不用在真潜艇上?因为真潜艇太重了,而且找不到那种巨大的马达去推动巨大的活塞在几十秒内强制排除上千吨的水。何况真潜艇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安装巨大的活塞。真潜艇只能使用气体吹水实现上浮。

网友:
学名就是唧筒 使用唧筒当然有气压变化 一般密封舱装盖时唧筒呈排水状态 封盖后 如果要吸水下潜 就会在密封舱内产生正压 很少有让他产生负压的

网友:
马达活塞 是不错的选择,但时下国产的相关配件要搞到实在不是太容易的,而且质量也实在太水了!玩家自做花费不是小数字哟!

网友C:
要做就做金属的,各种床都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就做金属的,各种床都上一下

上了床,钱也上去了,卖家开心了。

网友D:
办法是不错但是你的针筒能用多长的 水量够吗
有那么大才针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办法是不错但是你的针筒能用多长的 水量够吗
有那么大才针筒吗

针筒只是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让你看明白原理,你还真打算给你的潜艇装针筒啊?

网友:
这几天我也在琢磨这个办法呢,就是现在上学没条件实践一下啊,哪位大大先动手做个试验

网友:
方法可行~有时间做做实验
问题是体积怎么计算?有公式吗?谢谢指教

网友E:
体积好办 几个针筒加起来就可以了 要不然一拖二也可以 舵机就可以拉动 行程不够加大摇臂长度  但是关键是潜艇内部压力差问题 可能导致吸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体积好办 几个针筒加起来就可以了 要不然一拖二也可以 舵机就可以拉动 行程不够加大摇臂长度  但是关键是潜艇内部压力差问题 可能导致吸水

你真“机械”!真要给你的潜艇装针筒用舵机拉活塞啊?
你怎么还说“压力差导致吸水”问题,我上面的话你没仔细看啊,全白说了。
活塞直径只要计算好,活塞进退阻力适当,就不会发生你说的“压力差导致吸水”问题!

网友:
楼上不要说的那么简单咯,,,你电机是要经过齿轮减速的,,,难就在这套合适的变速箱上~然后经过丝杠推动活塞~~我想光是活塞没的难度~~~大家都是讨论,,没必要鄙视~~不懂就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