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新问题

楼主(2010-08-15):
马达是HK3026+好引80A铂金,飞一个电池,马达温度很高,求解

网友:
我的蝎子温度也很高,郁闷

网友:
刚好最近在研究425级别飞机的特性!

很有兴趣与大家讨论一下!

麻烦楼主提供一下具体参数:
电池:容量,电压,放电系数,品牌
齿比:主,尾!
飞机:品牌(最好能有几张关键部位的照片)

网友:
我的非耐电机也很烫

网友:
一样,我的蝎子电机*悬停*6分钟下来手都不敢摸……不过据说蝎子电机能耐高温所以没事,不知真假。

网友:
还没见过不烫的。

蝎子和泰世原厂老的胖电机都用过。
蝎子 1600KV, 13T+50T
泰世1100KV, 14T+50T (电机是收的,严重怀疑KV值,因为算下来头速比用蝎子的搭配低,可是比蝎子搭配暴力)。
倆电机都是悬停下来就烫,勉强能摸。 3D下来就不能碰了。

非耐75A电调, 30C 2600电池,暴力下来电池都受不了,温度过高很伤电池。
最近又在折腾别的方案,貌似同样暴力情况下电池凉快了不少。 暂时卖个关子,因为调试还没到很跟手。折腾完了上作业.

网友:
这问题我也有!
我的GAUI 425也试过两种方案:
1. 浩马特 KV1700,13T+60T,菲耐75A电调。打IDLE飞航线一块电下来,电机烫手不能摸,25C 2600电池受不了,温度较高。电调只是微温。
2.蝎子HK3026 KV1400,13T+60T,菲耐75A电调。打IDLE飞航线一块电下来,电机烫手勉强能摸,25C 2600电池能承受,温度较高。电调只是微温。
以上两种方案一块电都是飞6分钟航线,下机3.72V左右。而用同样电池飞YT 500ESP,原厂动力,可以多飞一分钟,下机也是3.7V左右。可能500ESP轴传效率高些吧。但YT原厂电机也很烫。
总结:菲耐电调温度令人满意,蝎子和浩马特电机温度让人郁闷

网友:
电机 傲翔1100kv 好盈80a 电池3s 25c 2700*2 (力牌。卖家自己组装的)14t+42t
悬停 7分钟 电压3.73v左右
电机温度大概 73度左右(用朋友的测温计测过)
电调微热,电池温度也比较高

网友:
电机电调手能摸基本正常
电池不能烫,非常影响寿命

网友:
发热对寿命影响很大吧

网友:
还好我的电池只是微温,电调稍微有点烫。

网友:
电池不烫就行

网友:
我的425也号码特电机kv1700的也很烫··貌似500级飞机都很烫吧··不知道用12s怎么样期待白鼠实验

网友A:
我的是原机的电机和电调,1100 50A的动力套,飞6分钟如果戴头罩那电机和电调都是很烫手的,如果不戴头罩,呵呵,电调只有一点点热,而电机也只是热,而不是烫手,由此看来个人觉得是散热的问题。不知道楼上各位飞的时候是否戴头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原机的电机和电调,1100 50A的动力套,飞6分钟如果戴头罩那电机和电调都是很烫手的,如果不戴头罩,呵呵,电调只有一点点热,而电机也只是热,而不是烫手,由此看来个人觉得是散热的问题。不知道楼上各位飞的时 ...

我觉得带不带头罩影响不大,我两种都试过。电机烫手,电调微热,电池有点热但是不烫手(比450电池温度高)
不知道这样对电池影响大吗?3s2700力牌的电池,下来之后要等10分钟左右电机温度才能回到正常
不过我飞的7分钟,下次飞6分钟试下。

网友:
不烫才叫做不正常了

网友:
昨天开了菲耐75A电调定速,还是IDLE飞航线6分钟,感觉电机温度有所降低(不知是否心理作用),电池下机电压在3.75V以上。

网友:
AX550H  KV1650,15T+61T+50T(二级齿),好盈80A电调。普通模式悬停一块电下来,电机烫手,7S A123电池能承受,温度较高。电调只是微温。一块电是飞6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