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高精度数显回转台一台,向朋友们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0-08-15):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38290&replyID=38290
买到数显回转台一台,向朋友们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1、该转台的精度是多少?
2、刹车片拆下后,无法装回。请问如何装。
3、该转台缺少数显表,如何选配?啥型号合适?

最后一张是内部形象,可能是园光栅。倒数第二张是园光栅上的数字标记。
这是天津市光学仪器厂的产品,厂家说新的要7万8,精度几秒。
拆开后发现所有重要零件接触面都是刮研的,看不到磨损痕迹。
绿色标签显示是洛阳空空dao dan研究所的设备,淘汰原因不详

楼主:
唉,难道 就真的找不到懂的人吗

网友:
关键是俺都是从破烂摊里扒拉东西的人,这么贵的东西做梦也不会梦到的,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A:
你把它卖给我,
我帮你配数显。。。

楼主:
买这个东西是希望自己用的。
也是从废品市场找的,为了买这个东西,还让卖家的狗咬了一口

网友:
这个精度是多少得问厂家。这种东西从报价来看,精度不是太高。精度高的回转台传感器就不止这个数。用过一种5400线元光栅传感器,加上细分倍频后,分辨率才达到12秒,准确度估计在30秒左右。优于2秒的传感器就天价了。通过引线数量可以判断传感器是增量式还是绝对式,买相应的数显表就可以了。

楼主:
图片已经给厂家发过去了,还没回信。
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这个规格有好几种精度,具体要看东西图片。
从图片上能判断传感器是增量式还是绝对式吗?

网友:
这个太深奥了,闪了

网友:
鼠兄说的真的假的啊,不要吓唬楼主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项 : 绿色标签显示是洛阳空空dao dan研究所的设备,淘汰原因不详
   洛阳的坛友给你透漏一点消息吧  这不是淘汰设备   是05年被盗器材 此案主犯还在逃逸中 6名从犯均被判刑  最轻的12年  重的2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卖给我,
我帮你配数显。。。

1.东西都卖给您了,要数显还有什么用?
2.准确的说:就是自配数显了。
嘿嘿!

网友:
老鼠说的也太恐怖了,照这么说这设备不是值钱是值命了!
这个看不出是涡轮蜗杆连接,好像是电机直接驱动吧,摩擦片正常应该是轴向锁紧也有可能是钳形锁紧结构,这个没看到图,结构好的话还是轴向锁紧比较好

网友:
数显的,肯定内里有旋转角度测试尺。
刹车片是为了給手柄定位用的,方便加工过程中转台变位或者避免旋转零件直接受力用的。
了解了这些原理要装回去就简单啦。

楼主:
刹车片应该是轴向锁紧用的,估计要拆下园光栅才能明白后面的结构。但是现在不敢贸然拆下园光栅,害怕失去精度。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光栅,也查不到资料。
是精密涡轮蜗杆副,不是电机驱动,依靠手轮后面的偏心套调整间隙。

楼主:
下面是天津一家的产品。
http://www.tianjin-zeer.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161

该仪器是一种精密角度测量及加工的计量仪器,可以单独使用进行角度计量,也可以

与加工机床及其它机械设备配套使用完成精密角度加工,可广泛地应用于测量与加工

行业。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FXZ25--1 FXZ30
台面直径 φ250mm φ300mm
测量范围 0—360° 0—360°
数显分辨率 1″(角秒) 1″(角秒)
分度精度 6″、10″(角秒) 4″、6″、10″(角秒)
中心孔锥度 莫氏4号 莫氏4号
承重最大载荷 120kg 120kg

唉,等了好几天,也找不到能解决的门路,厂家也没有回信,可怜这宝贝难道要埋没于灰尘之中吗

网友:
吸取教训吧。下次拆东西之前先准备好照相机,每拆一步照下像来,然后根据照片再组装起来,绝对错不了。:loveliness:

网友:
磁动力怎么这么慢,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同样精度的情况下,光栅尺寸越大,加工难度越低。
目前如果能明确传感器是好的,转台就值钱了。至于刹车部分,实在不行,可以买一个普通转台配上这个传感器。如果传感器是坏的,那就买个精度低点的传感器装上,反正一般用不上这么高精度。想把它当成几万元的东西发挥余热,难度很大,到了那个精度级别,没有证书没有人敢相信的。
至于增量式还是绝对式,图片太少,看不出来。如果引出线少于15根,基本可以确认是增量式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传感器自身有cpu,数据调理后输出,无法从引线数量判别)。

楼主:
引线数量肯定少于15根。还没有办法明确光栅的好坏。
机体上有两个盒子,里面都是电子元件。可能是数据处理的

网友C:
虽然不懂,但一看楼主这就是个好东西啊。另外,被狗咬了得赶紧打狂犬疫苗啊。

网友D:
这样高精度的传感器,如果肉眼看见过光栅片了,那么杯具就开始了 第一步 就是清洗光栅片吧。注意要在清洁的房间,至少40倍的显微镜下面,第二步搞读数呵呵也是累死高手的事,你看着办吧。 总之可以肯定的是机械部分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