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65MG通电后老是吱,吱的响呢?

楼主(2010-08-15):
昨天炸鸡,炸鸡后发现通电后65MG老是想,声音很小,通过摇杆可以控制
舵机
工作。但就是响。
不动
遥控器
也是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请教下怎么解决。
原来也出现过开机后舵机老是响的问题,但是响个4秒左右就不响了,但这次就一直在响,郁闷了。

网友:
估计电位器有点伤到了 或者齿轮变形了 拆了检查检查

网友A:
我也是噢

网友B:
我的不响啊,按道理模拟的不应该响

网友C:
齿轮有问题了

网友D:
模拟应该不会响。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E:
电位器坏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