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高速上不去 求解答

楼主(2010-08-16):
这星期 买了台雷虎四冲程发动机 磨合两箱油以后发现 高速出不来 调整到中速上去的某个位置转速就上不去了 关一丁点主油针就熄火 使用的是14X4  3D木桨 是不是由于发动机过热的原因?? 发动机安装的是原装的热火头 如果跟换OS5A热火头能不能改善目前的状况??

走过路过的能人老模们 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
调节一下气门间隙再看看效果。有个调节气门的文章推荐给你:《气门间隙调整》

网友:
多大的发动机? 使用的是14X4  3D木桨?是不是浆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虎75
浆大了!我建议用12*5---13*5的胶浆。(看说明书用多大浆?)

楼主:
说明书全英文 看不懂

网友:
浆肯定大了!换小一些的胶浆,塑胶浆惯性好。

网友:
我感觉桨不大。
我的OS52四冲用 12*6或者13*4
saito 62用 13*5或者13*6
saito 82就是 13*6或者14*6

楼主:
我找一找  我记得我有支13x5  3D木桨 我换上试试

楼主:
7楼的大将  给你个小小的建议 桨罩不要用铝的 换塑料的吧  铝桨罩万一炸鸡机头先着地的话 撞击力直接通过桨罩的螺丝 转到发动机主轴 很危险 一个运气不好轴就弯了 要不后盖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