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发动机磨车及用油的问题

楼主(2010-08-16):
发动机栏看到有人介绍发动机磨车,完全犹如看天书。
他说磨车用的油和普通油不一样,是蓖麻油和甲醇的配比么?比例分别是多少呢?
磨车用的油能买到么?可以用买来的成品油么?
那个帖子上说发动机买回来要清洗,有什么好办法?全拆开用油洗?
坛子有个磨车的视频,他是安在JJ上磨的,可以上在木板上磨么?还有他貌似没有洗发动机来着!
磨的时候油门怎么调,他帖子说的太概括了。
谁能详细介绍一下?
最好有图。
顺便问一下:成品油的百分比指的是甲醇和润滑油的比例还是别的?
话说我是三爷52A。

楼主:
人工置顶了!

楼主:
这个问题很纠结啊,谁来帮帮我!

网友:
说说我的建议

磨合可以用成品油,关键是要富油磨合。
成品油的%是指硝基甲烷的含量
没有经验的不建议拆洗,拆装需要方法和经验,有经验的可以先拆洗,磨合后再拆洗。
磨合时主油针开大至将要熄火位置,来回变动风门在怠速和全开位置各停留10秒,富油磨合500cc,之后关小注油针,调至转速略高(但还是要比正常富油)以满足飞航线的动力要求就可上天了,飞500-1000cc油后,再细调整大小油针使之怠速、高速和加速性最好。
磨合在飞机上或台架上都可以。

网友:
拆洗的作用是把里面的钢削,杂物清理掉,防止剌缸。记住,不单单只清洁发动机,所有的共油系统都要清洁,谨防杂质!至于你想要自己配置甲醇油,用量杯,磨车时:蓖麻25~30%甲醇75~70%!配置好后,再把油过滤一遍,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