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一种低压,低电流断路器?

楼主(2010-08-16):
我想搞一个机械式的断路开关,防止电池过充。
具体是这么想的,首先安装电压表头,比如万一充电器工作不稳定,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原理就是利用表针当接触器,一旦到了电压,比如4.2V电路就接通,触发那种断路器,断开充电,这样就不怕充电器不好使了。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开关?谢谢

网友A:
我不懂,不过想法绝对不切实际。现在高档的充电器应该有自动断电功能吧。

楼主:
关键是不是高档充电器呦

网友:
手里锂电上面的保护板不就是么   不过要用在模型电池上  可以用电动车的保护板  去淘宝找  大把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yskybaby&page=1
就是这个,原本以为挺稳定,可用着有时候莫名的奇怪,有时候就过充,有时候特别慢,所以想搞一个稳妥的方法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不过想法绝对不切实际。现在高档的充电器应该有自动断电功能吧。
他说的意识是高档的充电器坏了情况不能自动断电啦!!!

网友:
有的!我见到过的最小过流继电器0.1A-----1A的应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