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真的放坏了。

楼主(2010-08-16):
最近一直飞函道,之前两个XXD30A电调放那里一直没用。昨晚想试一下,打算做架KT飞,装上电机,没想到通电后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解剖,在无伤痕的情况下,两个电调都坏了。可悲啊。

楼主:
两个都坏了,真是悲剧。

唉。

网友:
如果只放一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干嘛要两个一起放,七夕到了双双殉情啊

网友:
怎么会这样

楼主:
是不是放在意思搞的太猛啦?搞暴了?再次感叹,杯具!

网友A:
两个同时放坏的可能性不大,是不是别的东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同时放坏的可能性不大,是不是别的东西有问题。

我也不希望他坏啊。现在怎么办呢。

网友:
插上电  前提是接收和遥控器是好的  等个2分钟还没反应就是挂了  我有个30A电调 NND插上电  开着控要1分钟左右 电机才会叫

楼主:
那我在试下喽。楼上的。

网友:
XXD=差差的

网友:
你家裏老鼠太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