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可以用wd-40清洗吗?

楼主(2010-08-16):
问一下,无刷
电机
的寿命是多少,还有可以用WD-40保养吗?就是转轴里喷WD-40

网友A:
没必要,如果给轴承洗坏了更杯具
维护无刷电机就是定期检查轴承

网友:
对于模型,不如用一种叫“路路通”的清洁剂,和WD40是一个场出的,腐蚀性小,不伤塑料,还环保。

网友B:
40一喷 轴承里的润滑油就被洗掉了 后果自己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