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副翼旋转平面和ccpm不一样的情况

楼主(2010-08-16):
应该是ccpm往什么地方倾斜 副翼就往什么地方倾斜 然后飞机就会往哪里飞吧??
现在好像副翼的平面会有点偏,不是完全和ccpm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副翼螺距的问题,不过已经调的蛮平了我觉得,会不会是连杆阻力的关系。。。

还有一点没想明白,比如我打前倾的方向。。。这个时候,副翼在机头到下至点,机尾最高,造成了主翼在右侧螺距大 左侧螺距小(顺时针转动)。。。因为主翼是旋转平面固定,那不是在左侧升力最大么。。。

查了点资料还是搞不明白(申明潜过水了)有人说陀螺效应应该是针对真的直升机, 主翼旋转平面可以针对机身改变的吧(我也不知道真机是不是这样。。。)

网友:
继续潜水,查下什么叫进动

网友:
副翼的连杆不一样长吧!用一体化的啊!

前倾的话,十字盘前倾,螺距应该是正前方最低,正后方最高,左右侧一样。

网友:
陀螺效应,LZ去查查,不过LZ探究的精神很可贵,我当初也搞不懂,怎么差了90度。

网友:
我飞了一年多,也没注意过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ccpm往什么地方倾斜 副翼就往什么地方倾斜 然后飞机就会往哪里飞吧??
现在好像副翼的平面会有点偏,不是完全和ccpm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副翼螺距的问题,不过已经调的蛮平了我觉得,会不会是连杆阻力的 ...

因陀罗效应使力的效果比实际动作晚90度出现。。副翼同理。

网友:
现在的问题 还是。。。。。实际的副翼最低点,比理论的副翼最低点 要提前几度。。。。

比如向前打方向。。。副翼就要往前往左一点点。。。

这是什么情况 。。。

网友:
难道副翼和大桨角度不是90度?而是小于90度?

网友:
我吧主翼拆了 观察副翼的。。。。。是副翼和ccpm不一样 怀疑连杆长度问题。。。我再调调看

网友:
陀螺效应,实际动作比受力点晚90度出现

网友:
我说的是副翼和ccpm盘的选装平面不一样。。。。有人碰到过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啊???正常???但是飞机倾斜方向是按副翼选装方向来的啊。。。。这样的话就没法操控了

网友:
能飞就行。很可能就是正常的。

网友:
理论力学很重要

网友:
不能飞啊。。。。飞不稳  不知道是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
检查下歪脖是不是有量了

网友:
有~~~而且告诉LZ,这是正常滴,不用担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歪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正常???但是飞机倾斜方向是按副翼选装方向来的啊。。。。这样的话就没法操控了

我觉得可能楼主走入一个误区,其实直升机的这个副翼和固定翼的副翼作用完全是两码事,这个应该叫做平衡翼,直升机的倾斜不靠这个副翼来完成,而是大桨的变距来完成,这个应该叫做平衡翼,只是起安定飞机作用的。
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希望老鸟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这个平衡翼来改变大奖的倾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平衡翼来改变大奖的倾斜啊

大桨没有倾斜啊,只是两边螺距不一样 让飞机产生倾斜动作
具体你可以去看下什么叫循环螺距(周期螺距)和集体螺距
我个人理解就是不关平衡翼任何事情的,比如你把现在直升机的平衡翼给去了一样可以飞,只是太过于灵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