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于选择直机的纠结。。。求春哥显灵赐我明灯!

楼主(2010-08-16):
首先,我是新手,没组织周围也没朋友玩航模,但我很确定我会一直飞下去,并能够做到3d。
中毒后,每天上论坛潜水甚至到凌晨4-5点(这也说明了我的学习态度,呵呵)
在选择飞机方面本来想选择亚托500或者风神50油机的甚至更高版本,但后面经过对航模的了解,发现这个东西确实太过凶险,而且如果到以后要做动作一定不太敢做(一是太震撼,二是成本问题)
所以把注意力转到450上来,目前摆在面前的亚拓,非耐,固朗,飞跃
我现在阶段把450定位在我的练习机
本来想买个便宜的但是在看了很多老手的言论后发觉电子设备不能省,但是如果固朗啊,非耐啊这些配个401+9257不是加控也要2500+了吗
亚拓sport套装2500左右,加控加接收和电池就可以飞(我有控和接收了)而且GP780+DS420对于我来说应该不会感觉到与401+9257有什么差距吧。那如果只有几百块的差距(貌似只有500以内,因为对价格不太了解,如果有不对请指正哈)为什么不买亚拓呢
还有个选择,就是飞跃或者其他的无名完全山寨机,配一些垃圾设备外加N多电池N多山寨配件,没事摔着玩(呵呵,有点玩笑了,大概就这意思,反正不用太心痛),但不知道这种计划能否达到练习的目的
另外再弱弱的问一下,sport和pro除了尾传,其他还有什么不同没?

网友:
飞越SPORT,然后电子设备自己配。YT的套机感觉很鸡肋。420怎么锁尾??斜盘舵幾据说也不行。就飞机不错,陀螺不错,马达也不错。PRO机身结构与SPORT相差很大的,主要是轴传动,听我们这里的人说,PRO有种700的感觉(那位大哥是飞700的)。但是PRO炸了就很惨,而且修理麻烦。所以建议LZ上SPORT

网友:
锁尾最好选ds520搭配

网友:
我也是新手,YT450PRO上手的,虽然都说PRO麻烦,但是搞个山寨,锁尾和调机都是个问题,之所以没买sport很尴尬的讲是我认为spoort头罩太难看,420有点鸡肋,尾皮带麻烦。所以选机要根据跟人情况,如果以心急火燎的冒进型童鞋还是弄个山寨吧,肯练模拟器一点一点进步的弄个YT进步很快。PS  YT电子设备没什么特点,买空机自己配电子设备吧。

楼主:
楼上的你买pro是gp780+ds520吗?你换了没?
还有,你练习的时候摔过没?摔了好弄不?谈谈感受?

楼主:
3楼建议gp780+ds520,那就是说pro连尾舵都要好很多啊?查了下价格貌似520比410贵100哦,那我就情愿买pro套装了。。:loveliness:

网友:
又是一悲剧。520相对与780来说速度太慢了,会产生金鱼尾。尾舵起码也得8910A 。最好无刷的。而YT的斜盘舵机………………新手怎么坏都不知道。

网友:
sport对于新手来说更换和维修都会简单一些,另外皮传方式可以减少不小的摔机成本。至于用哪个牌子的:A、G、F都有人在用来练习;LZ问下身边的模友再结合自身要求就可选定。401与780都是不错的陀螺,只是401在sport上不太好安装。尾舵只有力量足够,速度才出得来。

网友(2010-12-16):
刚上YT450SPORT套装的新人飘过

网友:
780+520 是绝对可以用的 如果实在金鱼尾 加一点点延时 即可~~~ 就可以了~~!8910A  9257 bls257 那当然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新手SPORT吧,PRO真不好伺候

网友:
有大米的,亚拓SPORT,没大米的,飞越S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