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共轴LAMA机,飞太高,很难下来,这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2010-08-16):
共轴LAMA机,飞太高,很难下来,一加油门飞的更高,关掉油门还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什么原理呢??

网友A:
收油,不信它不下来

网友B:
怎么可能 收油不下来好那话 有风吹 我都能搞下来

网友C:
很简单的原理,因为共轴LAMA机是定距的,没有负螺距,当然难下来,它只是靠自身的重量下来
好好潜水,这些问题帖子里都发过的

网友D:
关油门
鸟枪打

网友E:
风大的原因吧,小共轴不适合在室外飞

网友:
估计锋太大了

网友F:
关掉油门就掉下来了吧?就怕再开油门的时候打桨

网友G:
关掉油门还不下来,没见过!

网友G:
可能遥控有问题,遥控器油门虽然关了飞机还在高转速

网友H:
楼主失控了。呵呵。
关上油门以后,桨叶会惯性旋转,而且直升机没有设置停转刹车功能。所以电机也在惯性维持

楼主:
有风的时候,一点点油门就可以飞得很高,为什么呢??

网友I:
原帖由
无所谓888
于 2010-8-16 16:49 发表
关掉油门还不下来,没见过!
确实没见过!不过,是否油门设置上有问题?

网友J:
因为没有负螺距,

网友K:
是不下来 有风吹的时候 基本是下不来的 不管是 刮哪个方向的风 都会使飞机 越飞越高

网友L(2010-09-21):
我觉得可能是有风来的时候,不管哪个方向来的,你肯定会逆着风向打舵。这样就造成了十字盘大桨下面一面是迎着风的。这个时候飞机只要有稍许的升力,哪怕是正好够悬停的力,也会造成自然风把飞机往上举,就感觉不容易下来了。

网友M:
越飞越高,首先不要慌!没负螺距,只有收油门:要慢慢地收,否则会桨叶失速,很快掉下来的。这些是我长期在室外练机得出的一点经验。

网友N:
我上一架lama就是这样飞走的。。。。。。

网友O:
可能 失控了,,,

网友P:
油门设置有问题

网友Q:
风筝原理

网友R:
坊众围观,大叫"再高点,再高点",於是....................
双桨JJ高飞的不是被风吹飘走就是摔坏了。

网友S:
不可能吧 除非失控

网友T:
回复 网友N:
你真幽默啊,下架lama可别再这样飞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