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风天里飞,无副翼系统应该比传统平衡翼系统稳很多吧?

楼主(2010-08-16):
周六上午北京大风,
吹得 450 东倒西歪,中途还炸鸡一次。。
观察发现,风对450其他舵面的影响要远大于尾舵,
尾舵在401的控制下,只要不是大动作,几乎感受不到风的影响,锁得稳稳的

当时我就想,如果JJ装了无副翼三轴稳定系统,
其他舵面估计也就跟现在的尾巴一样稳定了吧,
这也算是是无副翼系统实际飞行中的一个优势

另外,貌似无副翼系统实际上就是个三轴陀螺,
不知是否可以直接装在固定翼上使用?貌似原理相同哦。。

网友:
楼主有想法,赞
其实我想的是如果机械上用有副翼系统,电子上再用上无副翼系统,不知道飞起来是啥感觉
突然觉得自己好坏坏

网友:
其实3G的优势就是3D做动作,再加个副翼上去不就等于没上3D,何必这样做呢?

网友A:
机械上用有副翼系统,电子上再用上无副翼系统

机械上用有副翼系统,电子上再用上无副翼系统
已经测试过,互相干扰。如果电子无副翼系统感度调节的非常小,还可以。
否则的话,以推油门机子就马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上用有副翼系统,电子上再用上无副翼系统
已经测试过,互相干扰。如果电子无副翼系统感度调节的非常小,还可以。
否则的话,以推油门机子就马上.......

哈哈,就像装了两个杀毒软件,直接干开架了……

网友(2011-04-20):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更清楚些?

网友:
无副翼 是要比有副翼稳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