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改动 求助大家

楼主(2010-08-16):
船体是1:350比例的俾斯麦    长71厘米
原船是三桨双舵,减少难度改成单桨单舵
动力是2212KV3600无刷  硬轴传动
桨淘宝上能找到比较小的三叶桨 Φ26mm三叶桨 .中心孔Φ4mm .螺距  1.2

应该买正桨还是反桨   单桨动力 船体会反扭吗?     而且这个配置  用什么电池续航力高   30A电调能抗的住吗?

网友:
电机用这个KV最好是2S锂聚,要么把KV改2500上下吧

网友A:
这种船最好不要用那么高KV的外转子。
我认为用1000-2000这个范围的就够了,关键看用什么电池。不然船速会太快,跑起来像真度不够。

楼主:
手头还有个KV1400的电机  我先拿它实验一下

网友:
电机KV1400 电池可以考虑用2S5000毫安28C的这个玩起来时间可是相当的长理论上可以玩45分钟

网友:
如果电机KV是1400的花30A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船还是用有刷电机好!

网友:
 用无刷~疯了~还是有刷吧~双轴!原装的动力系统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船最好不要用那么高KV的外转子。
我认为用1000-2000这个范围的就够了,关键看用什么电池。不然船速会太快,跑起来像真度不够。
贾老师说得是在点上~~~

网友:
我们改过类似的模型的,不要用无刷了,会非常难跑,用一个有刷180就足够了,航行速度绝对足够而且仿真,380的电动机跑这样的船都不大合适了

还有这样的船型的船的重心非常难控制,很容易失稳翻船,因为船实在太小而且重心高过水线,要用很重的小电瓶压在船舱里面才行

网友:
这个牌子的KGV我已经改过了,动力不变,用原装有刷和减速组,7.4锂电动力,电调我用的很大。是120A的车用双向,浆甚至都是用的原装的。作为比例模型完全够了、必要的时候配点重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