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不正常◆,好大一个疑惑!!!请大家进来看看是什么回 ...
◆陀螺不正常◆,好大一个疑惑!!!请大家进来看看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0-08-16):
我的450停飞两个月了!
自从上次炸完配件后,修好就一直没动过!
今天维护
电池
,给停飞两月的电池补充到3.9伏! 但有块电不小心充满了!
于是就用直机放电! 这时发现陀螺根本没不锁尾!
快速自旋!!!
我其间没改过设置!
包括陀螺!
现在百思不得其解!!!
请高人分析下有哪种可能!!
陀螺是800
先说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
一直以来在锁尾下没切换过!

网友:
什么控? 头像上这个···· 重新设一下感度看看

网友A:
炸机换尾轴尾管了吧
嘿嘿,皮带装翻了

楼主:
回楼上! 没换,所以排除,呵呵

网友A:
最可能的就是皮带,还有可能就是无意间碰了陀螺上的反向开关
上面这两点再仔细确认一次,如果没问题,检查看看是不是陀螺炸傻了,是不是接收机插头松了
如果都不是就从主轴往后仔细排查,别嫌麻烦,逐个螺丝逐个轴承的检查,包括尾舵机上的
应该是挺明显的毛病

楼主:
正在独一排查

网友:
6c没准的 锁定开关打开 重新调感度吧

网友B:
 看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7444

网友C:
试过重新通电了吗?

楼主:
回10楼
有相似之处!

楼主:
试过!结果一样

网友D:
还没有搞好吗?

网友E:
遇到同样问题:头天晚上检查拆装了尾推和尾桨夹。第二天飞的时候快速自旋。
反复检查,发现犯了个低级错误:尾桨夹球头连接尾推的方向装反了,导致打尾舵,尾桨的螺距变化方向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