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跑偏,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指教啊!新加了视频,新加旋翼头图片!!!

楼主(2010-08-16):
新手入模2个月,一个人单打独斗,前几天小炸,今天修机,换了一副大浆,检查了所有的螺丝,在地上试了一下,大浆转起来后,机身还是比较稳的,没有发现明显的抖动,然后试着动了下方向舵,问题来了,正常打舵,飞机前后左右倾斜都是应该相互垂直的,我这个机子,打左倾时尾吧也会沉下来,尽管飞机没有离地,但是明显看出大浆转动平面是向左后方倾斜,向右打舵,机子是向右前方倾斜,前后舵也不对,明显有向左向右偏的情况,我的第一反应是可能主轴弯了,立马换了新主轴,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任何好转,我的机子是非450SPORT。

上面这种情况,我回想了一下,好象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存在的,因为我在飞的时候总感觉飞机不象在模拟器里那么听话,有时飞机在空中保持悬停时,我一打左右舵,飞机明显尾吧也会下沉,飞机会向左后或者右后跑,搞的我手忙脚乱,总是飞不好!

试了很多方法,方向还是偏的,问题依然存在,请高手指点啊!!!
新加了视频,视频相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大家注意看,23秒时我打左舵时尾吧就开始下沉,打别的方向时也是偏的,在视频里反应的不是很明显

23秒时尾吧下沉给人感觉象是在打后仰舵一样,其实我打的是左舵,而且十字盘后舵机,根本就没动,所以说真的是很晕啊,倒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新加旋翼头图片

右倾动作

右倾动手图片!!

以下图片为前倾和后倾动作。

网友A:
先把十字盘调平了

网友B:
起飞前抖几下是正常的,那时候大桨还没有甩直,肯定是不平衡的,转速上来就好了。
方向舵应该跟其他三个舵机没有任和关系的。
你不要推油门,单独打方向,看其他三个舵机动不动,如果动,说明电子设备或者设置有问题,你需要好好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十字盘调平了

十字盘已经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前抖几下是正常的,那时候大桨还没有甩直,肯定是不平衡的,转速上来就好了。
方向舵应该跟其他三个舵机没有任和关系的。
你不要推油门,单独打方向,看其他三个舵机动不动,如果动,说明电子设备或者设置有问 ...

不推油门,单独打方向,别的舵机是不动的!!!

网友C:
检查大桨相位!

大桨相位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相位偏了。

什么叫大浆相位,????不懂啊

网友D:
桨夹和SF臂左右装反了吧。。。 仔细对照说明书检查一下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夹和SF臂左右装反了吧。。。 仔细对照说明书检查一下旋翼头。

仔细对比过了,装配都是正确的!!

网友E:
晕死!!肯定是1 2 6 斜盘舵机插错位!
常试下重新换位再试!
以前我也试过这现象!

网友E:
记得拔电机线!多试几下

网友F:
直接找老鸟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死!!肯定是1 2 6 斜盘舵机插错位!
常试下重新换位再试!
以前我也试过这现象!

我是这样接的,
RD721接收机的通道分布和连接方法:
     1   THRO 油门              ->  连接电调信号线
     2   AILE 副翼                 ->  连接450十字盘前右舵机
     3   ELEV 升降               ->  连接450十字盘后舵机
     4   RUDO 方向             -> 连接GY401信号线
     5   GEAR 陀螺仪感度      空
     6   AUX1 螺距              -> 连接450十字盘前左舵机
     7   AUX2 辅助接口         感度线
     8   BIND 对频接口 空

1是油动,这个应该不错吧,我试着把2和6对调,对调后三个舵机全乱了,在控上调正反向,怎么也调不回来,只好又重新接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拔电机线!多试几下

这个是一定的,感谢提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找老鸟带吧

主要是我的工作性质没有休息天,就算找到老手带,我也没时间参加他们的聚会,所以只能单打独斗!!

楼主:
唉,问题依然存在,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G:
卸掉舵机拉杆,用手推推拉杆,感觉有没有紧涩的地方,尤其是副翼中心座和大桨夹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卸掉舵机拉杆,用手推推拉杆,感觉有没有紧涩的地方,尤其是副翼中心座和大桨夹那里。

感觉没有明显的紧涩,但是多顺滑也谈不上,是不是要做到非常顺滑呢???

网友:
小的紧涩不会出现你这种问题的,不如手机拍个视频看看,最低转速时从侧面和前面看桨平面,动一下升降舵和副翼。

楼主:
加了视频了,兄弟帮我看看

网友:
觉得应该是控里的混空被打开了

网友G:
这个视频太模糊了,角度光线也不好,几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起码,确认了大桨尾桨没反转,桨没装反,桨夹紧固力比较对称,皮带比较松,而且你描述的起动时蹦两下没看出来。再想想什么可能的,查一下主轴上下有没有窜动量,就是主轴那个卡环能不能向上拉动的,再看看捏住大桨夹,斜盘动圈那里转动旷量有多少,还有就是对比安装图片帖再检查一下旋翼头那边几个连杆有没有装错。

网友H:
建议LZ直接上旋翼头的部分的照片和十字盘的前后左右的运动视频,这样可以更好更快的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视频太模糊了,角度光线也不好,几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起码,确认了大桨尾桨没反转,桨没装反,桨夹紧固力比较对称,皮带比较松,而且你描述的起动时蹦两下没看出来。再想想什么可能的,查一下主轴上下有没有 ...

我把两个桨夹紧了一点,蹦的问题就解决了,视频的效果确实不行,但是我手上没好的拍摄设备,相机在充电,过一会把旋翼头的照片发上来,再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LZ直接上旋翼头的部分的照片和十字盘的前后左右的运动视频,这样可以更好更快的帮你解决问题。

图片上了,视频暂时没这个条件拍啊,先看图片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了!!

网友G:
旋翼头好象没什么问题,就按照第3张照片的角度,距离和光线,拍一点舵机动作的视频。如果你照片里打的是左右副翼,那就是舵机行程的问题,斜盘的确前后倾了。

或者你加我QQ好了,资料里有的,我直接拍一段我的舵机动作传给你,省得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旋翼头好象没什么问题,就按照第3张照片的角度,距离和光线,拍一点舵机动作的视频。如果你照片里打的是左右副翼,那就是舵机行程的问题,斜盘的确前后倾了。

或者你加我QQ好了,资料里有的,我直接拍一段我的舵机 ...

只有第六张和第八张打的是右倾,最后三张打的全是前后倾动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大浆相位,????不懂啊

当十字盘上盘上相对的两个球头连线与机身(尾管)纵轴成一条线时,大桨横轴轴心线(或副翼钢丝轴心线)也应与机身(尾管)纵轴成一直线,否则就是大桨相位偏了。再有你检查一下两片副翼片是否不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十字盘上盘上相对的两个球头连线与机身(尾管)纵轴成一条线时,大桨横轴轴心线(或副翼钢丝轴心线)也应与机身(尾管)纵轴成一直线,否则就是大桨相位偏了。再有你检查一下两片副翼片是否不平了。

用肉眼看基本是一条直线,仔细看有一点点偏差,但是不明显!!!

楼主:
问题依然存在,我真是想不明白啊

网友:
因该是舵机插错了,你尝试下舵机换着插看看

网友:
俯仰 -》后舵机动作,前两舵机同时与后舵机相反方向动作
副翼 -》后舵机不动作,前两舵机相反方向动作
油门 -》三舵机同时上下动作

如果舵机动作如上所述,仅仅一个或数个方向有相反,通过调swash mix里面的百分比的符号就可以
如果舵机动作不符,则是ccpm模式设错了。450大多数是3舵机120度

网友:
基本可以结案陈辞了,飞机在地上低速运转时,就是左舵后仰右舵前倾的,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