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工具 指教

楼主(2010-08-16):
想入手些 必备工具 为以后修建打下良好基础 !还请老师们指教 !450电

网友A:
球头钳,螺距尺,1.5的起子2把,2.0的一把,2.5的一把。斜口钳,大浆平衡器。

网友A:
前提飞450。飞机基本够了``

网友B:
还要5mm的套筒至少一把
尖嘴钳
4.7MM金属球头刀
大桨平衡器

网友C:
亚托有一款套装工具很适合450用,内含
1.5*2
2.5*1
十字*1
再加个普通球头钳,亚托的螺距尺。其他的用到再买~

网友D:
不必一定要买亚拓的 国内能买到的好工具牌品也不少 质量也不比亚拓差 价格更合适

网友E:
火星推荐的螺丝刀不错,但是YT的球头钳修450不好用,头厚,有些地方插不进去,但质量不错,修500以上好用。螺距尺,感觉FY金属的也够用,平衡器,简易的就可以,最好备一把卡尺,40或60W电烙铁及焊丝,注意焊丝要买好的。还有扎带,热缩管,

网友F:
5mm的套筒要两把,外丝横轴一把没法用,可以去电子市场买,我们这里5块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