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氩弧焊焊机套件终于搞回来了。

楼主(2010-08-16):
原来想在淘宝买的,但是考虑到售后的问题。

经过思前想后,五金城乱转,多次比较,试机。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定下来,在镇上的五金城把这一套东西搬了回来了。。。

买之前,还让老板把机壳给拆了,看里面的做工。用料还可以。总体感觉一般。。。不过线路板都刷了绝缘漆了。。。
整机价格¥1150

原机配的地线太细了。自己又多弄了条国标25,3M长的地线,3M焊钳线。。。焊钳,接线端叫老板送。

气瓶12升,¥160,送一瓶气。减压表35,软管送。

变光面罩¥80。

2.5焊条¥25,3.2焊条24,

还送了一大节含铁的氩弧焊丝。。。

不知道有没有被宰。。

网友:
两用的啊不错

网友:
成哥   这个东西用来干嘛吖?

网友A:
一点建议~

整机价格1150不知道含不含下面那些气瓶,氩气表等东西 如果含了这个价格不错的,如果不含 ,不过既然买了就用吧反正您可能是DIY 用量不大 坏了每人修可以找我 本人能够搞定。气瓶价格不高 表也不高 就是焊枪配置的比较差 这种焊枪单买也就是70-90之间 ,变光面罩看价格应该是装电池那种吧 ,您没上图 不过这个价格还行没黑你,不过本人不建议大家买这种两用焊机,缺点是氩弧焊空载电压时45V 而电焊空载电压应该是70V 两用焊机一般都是选择了氩弧焊电压 ,导致您焊接电焊的时候空载电压偏低 如果电焊线稍微长点 就会出现粘条,不易起弧的现象:loveliness: 个人意见

网友B:
二合一,爽啊

网友:
听说是深圳峰火比较好

网友:
深圳是瑞凌.广州是烽火.优立特两用800元.瑞凌200A两用本地卖1300元.研究了几天,想买佳士WSE-200交直流两用.以后有米再买一台可控硅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种电焊机我两年前就想买了,一直犹豫不定!

淘宝800元,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好的话,我也想下决心拿一台回去!

网友:
 还以为是买套件自己组装呢

网友:
如果您想自己组装本人可以为你拆散了 然后发给您 。交直流的机器不错能焊接几乎常见的所有金属,是好东西,本人偏向于锐龙产品虽然与瑞凌同出1公司但是出口欧洲,标准全是CE的 东西不错

网友C:
   我怎么看着是逆变直流两用氩弧焊机呢,---楼主这个就是常见的逆变直流两用氩弧焊机。
   现在的机器编号也不遵守国家标准了,TIG200A--按照国家标准编号应该是WS-200A. 符号的意义: W--钨极氩弧焊,S--手动焊接(区别于自动),200--最大焊接电流 A--氩弧焊、手工焊(焊条)两用型。
  交流氩弧焊的好处是可以焊接铝合金、钛合金。
  另外,我发现在使用手工焊的时候,氩弧焊枪上也带电,一旦钨极与工件接触,就把钨极焊上了。估计虽然机器表面上分出了氩弧焊枪和手工焊钳两个不同的接口插座,实际上内部是连通的。所以应该注意在使用氩弧焊的时候,千万别把选择开关拨到手工焊的位置上,否则一旦焊枪钨极接触工件就粘住了。虽然没有什么危险,但要重新打磨钨极,还是注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机价格1150不知道含不含下面那些气瓶,氩气表等东西 如果含了这个价格不错的,如果不含 ,不过既然买了就用吧反正您可能是DIY 用量不大 坏了每人修可以找我 本人能够搞定。气瓶价格不高 表也不高 就是焊枪配 ...

整机的价格就是一台焊机,加上一套氩弧焊枪线和电线的价格。。。
全部东西,搞了快1580了。。
在本地买主要是考虑售后服务的问题。一年内有,免费保修,如果机器外观保持比较好,可以直接换新机,如果换不了新机,要换里面的部件,可以提供另外的机器使用,保证不会在维修器件没有机器用而耽误工程 。
另外还有其它的牌子,深圳的华一,还有广州的德日克。感觉还没有这个做工好。而且老板的服务也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看着是逆变直流两用氩弧焊机呢,---楼主这个就是常见的逆变直流两用氩弧焊机。
   现在的机器编号也不遵守国家标准了,TIG200A--按照国家标准编号应该是WS-200A. 符号的意义: ...

这个是 逆变直流两用氩弧焊机。呵呵。。。这边市场有卖的,我都从散热孔偷窥进去,基本上这种焊机都是用的MOS管的。而且里面的结构模式都差不多。。。

查了一下淘宝,上面很多牌子。有时候真的很难下手。

另外试焊了一下。。那个变光的面罩,反应还是迟钝了一点。。。 只能闭眼起弧。。

噢。。。还有一个。。这玩意说明书上说,空载电压是60V。对这些参数不是很了解其含义。。。

网友:
佳仕比这个好多了,也是瑞凌的。两用机不好。国产的东西MOS管比IBGT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合一,爽啊
咱的是三用的    还多了个等离子切割     是上海东升的    用着还是不错的     3.2的焊条完全可以烧透   氩弧焊的电流稍微调的大了一点就把不锈钢烧通了       可价格也刚刚的   2000多啊     半个月的工资没了

网友:
我用的博大WS-200A氩弧焊机,焊机900元(带氩弧焊枪)、氩气瓶12升的145元、氩气表40元,手工焊钳10元、面罩老板赠送,老板还送了一根钨极,总共1095元。买了一个电线插头1元,充了一罐氩气15元,这样总共付出1113元,就用上氩弧焊了。(回家自己找了接地线,没花钱,买的话得50元,气管接头原来就有的,买的话得10元。面罩是5元、钨极2元)

网友:
我用佳士200A两用感觉还不错,不过不带气瓶和氩气表。价格1210

网友:
回头盖新房做防盗窗也买台自己搞,看自己做能不能省个焊机出来。

网友D(2011-05-15):
恭喜楼主上焊JJ。

网友E:
我是从网上买的.价格800元.用了快二年了.感觉很好.

网友F:
回复 楼主:
恭喜LZ 小瓶气划不来 干脆上大瓶

网友G:
机器买的有点贵

网友H:
我家也有一台氩弧焊,是那次造车买的,哈哈哈 ,上海的,直接上大瓶 还不错

网友I:
价格不贵,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J:
国产瑞龙我用过很好,价钱不知道皮实没问题工厂用整天东拉稀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