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惨炸。。。

楼主(2010-08-16):
机子买回来好长时间,又是上班又是下乡的抽不出来时间调机,调机又有很多不懂的东西折腾了很长时间,今天总算是决定飞了。

找了片场地调了调陀螺仪感度,试了试感觉能锁住了又不会抖,结果发现快要离地时有点后倾,重新把十字盘调平。开始在地上蛙跳了几次从控上微调了下。然后打算把当了N天的摆设飞起来,在快要离地的时候一边微调下机身状态,然后推了下油门,结果手上没准,飞机一下拔地而起,吓一跳,下意识把油门撤了(没撤到底,但是撤到了达不到悬停的程度),飞机又开始下降,下降的速度还挺快。此时机身状态还算正常,瞬间脑子想了想照这速度等落地了脚架是要费了,怕是浆也不保了。于是又把油门推了上去,下落的速度开始降低,脚架和地面轻轻亲吻一下后又开始快速爬升,此时又吹过来一阵风,加上脚架落地,飞行姿态改变已经很大,飞机左侧向着我并且开始向右后方倾斜,一面要控制油门,一面又要打舵,控制不来飞机打到旁边的一棵小树惨炸。万幸的是既没打到人也没打到我的车

很是郁闷,把飞机捡了回来,电池也飞到了一边不知道有没有坏。检查了一下,损失脚架一个,大浆一副。回家后仔细观察发现旋翼头一个大浆夹弯了,另一个大浆夹上连的球头扣碎了,副翼杆弯了,其他电子设备有没有损坏尚未检查。旋翼头变成这样是不是就得重新换了?看大家炸机好像一般不会把旋翼头炸坏啊,是不是我这个大浆装的太紧了,店家已经给装好的,改的冰人外丝,如果要自己装的话拧到什么样的松紧程度正好呢?

以前只听大家说飞真机要过心理关,但自己真没体会过,这次首炸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飞机离地时就很紧张,感觉手心里都在冒汗,炸机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感觉炸的前几秒像做梦一样敢说这飞机像玩具的一定要让他亲自体验一下这感觉,以后如果看到还有别人玩直机,我一定会躲远远的,安全第一啊

PS:TDF 6C这控不知是我调的不对还是怎么的,极其垃圾。发现油门反向后在控上把油门通道调成反向,结果熄火开关也变成了反向,一打熄火开关就是最大油门,我就CAO了,真吓人。前一天调机时还正常,第二天一通电电机就报警,问人说应该是油门反向了,结果不对,后来没辙了把油门微调放到最低,神了,又可以用了。发誓前一天油门微调还在中间,调机期间也一直没有动过微调开关。还有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调螺距,调最低螺距时就怎么调都没反应,绝对不是我操作问题,完全按照说明书来的。最后只能是大概推一下油门试试看螺距变化范围对不对。受过以上刺激后打算入手DSX7,TDF 6C就放那练模拟器用算了,真是太难用了。

网友:
看我头象, 如果你调不好,绝对是操作不档!
这控除了油门线性不是很好外! 飞450是没问题的!2,4猪版

网友:
T6C还不错的。。我同时在用T6C和10C。。。。发现除了摇杆头比较长,油门线性不太好外,其他都满好,今天还用它尝试了几次悬停降落,很成功。LZ肯定哪里没设置好吧。

楼主:
油门调置反向后,你们的熄火开关还能正常使用么?

我按说明书先调旋钮B有反应,把油门拉到最低以后再调A就没反应

网友:
我的是1、2、4、6、反向,3通道油门正向。。这可能跟装机方法有关系吧。

网友A:
注意先效准螺距调节纽。有字的对准小三角。。6C的缺点就是螺距新手很费时间去学会调式。。其他很快就会,都是预先设定好的。。。

网友A:
6C熄火开关。。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用。也不管油门通道是什么状态。还有油门微调不要乱调,我发现哪个会改变油门曲线。。。。

网友:
装机关系!!!
还有,调两个旋钮前先归零再调

网友:
炸炸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恩  我以前的6c就是油门反向后熄火开关边3d开关

网友B:
新手调机最好找有经验的老鸟,因为新手本身技术就不行,悬停都停不住,怎么调机,哪里有感觉?

基本损失:脚架一个,大浆一副。大浆夹,球头扣,副翼杆,横轴、主轴。

旋翼头不必重新换。

大浆装到需要用一点点力才可以转动就是最适当的松紧度。

网友:
大部分人都是先学会修机才会飞灰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先效准螺距调节纽。有字的对准小三角。。6C的缺点就是螺距新手很费时间去学会调式。。其他很快就会,都是预先设定好的。。。
引用 网友A:
6C熄火开关。。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用。也不管油门通道是什么状态。还有油门微调不要乱调,我发现哪个会改变油门曲线。。。。

6C的说明书没说对准什么小三角之类的,只有一句:把A和B调到中点,重新开机按1-6步骤调试。我重新调的时候就先逆时针转到头,再顺时针转到头,从这个范围里取个中位位置再开始调。这样不知道操作对不对,反正这样做了以后再调整时到了最小油门调A时螺距就不变了。

至于熄火开关,开始时油门反向,即最上是0油门,最下是最大油门,熄火开关正常工作,打开后电机就没输入了。但是把控右下那个油门反向开关打开后,虽然变成最下0油门,最上是最大油门,但是熄火开关也反向了,一开打熄火开关,电机那个狂转啊。如果你的控油门没有设过反向,你可以试试是不是和我一样的情况。油门微调我也不想动的,但是现在变成油门微调不放到最下面的话,电机就一直报警,因为电机已经检测到有输入了嘛,调到最低后电机不报警了,但是把油门微调推到中间后电机就开始低速转了,哎,不解啊,就放了一晚上都没动,第二天就变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调机最好找有经验的老鸟,因为新手本身技术就不行,悬停都停不住,怎么调机,哪里有感觉?

基本损失:脚架一个,大浆一副。大浆夹,球头扣,副翼杆,横轴、主轴。

旋翼头不必重新换。

大浆装到需要用一 ...

入模前就说了身边没有玩航模的,从简单点的双浆机开始吧咱又觉着浪费,毕竟很多东西都和单旋翼直机差别很大,干脆就直接上了450了,配件价格比较合适,网上能给指点的也多些,场地不是问题。

损失:脚架1 大浆1 一体球头扣1 副翼杆1 横轴1 主轴1 大浆夹卸下来以后才发现没坏,就是横轴弯了,看来YANGX对炸机蛮有心得由于目前没有0.9的内六角螺丝刀,要换主轴、副翼杆看来得等几天,网上订货。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刚刚开始没有人带都是这样的,先学会修飞机吧

网友:
首飞惨炸还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