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起飞问题

楼主(2010-08-16):
请教老鸟们:我的1.5米塞斯纳拉杆起飞时刚离地一刹那,机体明显向左倾斜严重,立马修舵后,机体立即平稳,升空后操控相当稳,这是为什么呀? 拜谢!!!

网友A:
左偏点点正常

网友B:
hi
这种情况以前我也遇到过,主要原因是螺旋桨的反扭力造成的,另外可能是你的起飞距离过短,你可以试着大油门,飞机有足够速度后轻轻拉升降舵即可起飞。

网友C:
估计是你起飞太猛了 突然转速过高 反扭大 温柔点起飞就OK

网友D:
应该是起飞速度不够,升降舵量大,失速造成。如果场地允许,多滑跑一段距离,获得足够速度后起飞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E:
这是突然抬头以后的陀螺效应
螺旋桨高速旋转,具有比较大的陀螺效应。
多数单螺旋桨模型的旋转方向以驾驶员的位置看是顺时针方向,这种情况下模型抬头过程中要产生左偏。这个与螺旋桨反扭矩不是一个概念,虽然这个反扭矩也是让机身左倾,结果也是向左偏。反扭矩是继续的,陀螺效应只是在抬头过程中才有,也就是绕飞机的横轴转动时才有的,如果飞机稳定以20度角爬升,陀螺效应就没有了。

楼主:
谢谢大侠们指教: 今天就按你们的办法试一下,先不动拉力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