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看大家飞机的 陀螺是什么!

楼主(2010-08-16):
现在油直上面的 陀螺仪 很多   不过 大家 可能也就中意其中几个  401 780  520  611  之类的

我想知道 大家在 油直上面  GY520用得多吗?  我的 用在风神上面   震动太大了 飞不起来  想看看大家的怎么样

求帮助  求教育 小韩谢过了

网友A:
我的是7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701
俺用QUARK

网友:
mini one飘过

网友:
我用的是传统的GY401

网友:
我的风神用的就是520,效果没得说,震动大是机身安装调试问题,你注意一下离合器单向轴承部分是否安装顺滑,主轴的三个轴承是否安装一致,就是主轴放下去不会在某个轴承有卡滞,再就是尾轴前后伞齿的间距调整

网友:
Gy520 飞600
GY401 飞450
都很好用

网友:
LS的分析很好了,不管用什么陀螺,飞机的震动应该是越小越好。

网友:
先用H830飞过,后用GY401

网友:
我目前用的是701、611、G780、750,四台油机,以前曾经用GM700在50机上飞过几个起落,感觉还是老毛病,小温飘,不过50JJ比450大很多,所以小温飘可以忍受!顶多只能到小航线程度,因为保持直线比较困难。

网友:
GY401感觉锁得很好

网友:
401 完全够用哈

网友:
我的GP780没有金鱼尾

网友(2010-09-15):
我的SDX用401锁得很好啊

网友:
用没螺帽的401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