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

楼主(2010-08-16):
在风神50的十字盘调整的时候,一通道是副翼,二通道是升降,六通道是螺距,说明书里说如果三个舵机同时向下运行,就调整第六通道的正负行程量,推油门,使三个舵机同时向上运行,我是天地飞8通道的控,舵机行程里根本没有负值,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还有就是把三个舵机都调成反向不行吗,只要三个舵机同时向上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得调第六通道的正负行程,我就不明白就调一个通道,三个舵机能同时向上运行吗?

网友A:
调舵机的正反,还有在十字盘设置中可以调成负的,T8说明的确很蛋疼,我弄了好久突然开窍,然后几分钟调好控了(仅仅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舵机的正反,还有在十字盘设置中可以调成负的,T8说明的确很蛋疼,我弄了好久突然开窍,然后几分钟调好控了(仅仅是控)

十字盘的参数就是用来调十字盘行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