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HITEC OPTIC6 的请进

楼主(2010-08-16):
我买的是左手油门 而且这个
遥控器
油门不会自动回 我想把它调成右手油门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 加我QQ316123672 请注明:航模 谢谢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ddfb833-a938-11df-9c02-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A:
哈哈,我的最爱,恭喜你加入hitec的行列
跟其他控一样,把右边的铁片挪左边来,然后把右边的弹簧挂到连杆上,参照左边的挂法,然后左边的弹簧按右边之前的模样挂在一个勾上就行了

网友A:
对了,我说的左右时参照你给的图的,不是正面看的

网友B:
我也是hitec optic6 但记得当时改手的时候,先交换棘轮调整片,然后摇杆部分貌似有个弹簧的限制托架(有螺丝可以拧下),拧下后装在另一边摇杆的空位上就可以了,连弹簧都不用拆的,非常方便。

网友C:
LS正解,我就是这么改的美国手

网友D:
HITEC OPTIC6 ,抛开别的不谈,只说性价比,一个字-----高,600多的价格,6通道飞450足够了,这款控的摇杆手感还行,熄火开关用起来很方便, LOCK功能锁定开关也很有特点(据说12Z才有这个功能)。这个只能算是飞直升机的入门控,不能和天9、10C、9X2、DSX9比,更不能与12、14通比,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按需所取。本人主控9X2,备用控天9、HITEC OPTIC6 ,4VF练模拟器,觉得天9功能的最强。

网友E(2010-10-24):
hitec 6 , 600 多在哪里买啊 ? 淘宝 一看 不带舵机 800 ,带舵机 都是 900多了

网友F:
600大概是单控的价格
或者是二手的

网友D:
我买的是全新的,可不是二手的。并且带3只微型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