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0.6MM的眼偏心问题???

楼主(2010-08-16):
用0-13MM自禁钻夹头钻排眼,正面不在一条直线上,反面更离谱不但歪还偏心了,请教各位大大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
拷模

加工工件多就先做拷模。按拷模打眼就有标准了。

网友:
我用雕刻机钻0.x的眼,很好用!

网友:
0.6的钻.磨偏了吧

网友:
最近我有了点钻孔的经验

细钻头很容易偏,你要用冲子打好印眼,钻头尽可能的夹得短,对好印眼,钻床开高速,轻轻往下一戳,然后迅速提起来,再往一下轻戳,就像CNC里面的所谓啄式钻孔,一次次来,一次啄一点,这样就不容易打偏。如果是钻大孔,也是这样用小钻头啄,一开始可能啄偏了(因为钻头细软),随着逐步换粗钻头,只要你的钻床稍微稳固一点的,孔竟然会神奇的自己校正到中心位置,不过你这0.6的钻头,估计很少有更细的让你先啄了。

楼主:
感谢各位DD的指教,今天按楼上的DX试试;

网友:
打小孔并不难,钻床有精度有高速就好打一些;钻头最好用粗柄钨钢钻,断了一半的更好用,用超细的金刚砂轮精磨一下;工件上样冲点要轻轻打准,钻下一点后孔上放一点水,上下往复钻,既要耐心又要小心边钻边摸索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高速加粗柄

楼主:
看到大大都提到了高速,多少算高速啊,1000转成吗?那种粗柄的感觉很脆,一下就断了。不知是不是使用方法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我的床子的说明书的最高转速和调速手柄的位置,我估计这里所谓高速应该在1500转以上。

网友:
先用中心钻打定位孔,没有的话,用冲头打个小孔就行了

网友:
我钻过0.3的,耳机模上的,以前用炮塔铣钻,转速开到最高好像是5K转左右,直接慢慢点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历害,炮塔铣可钻0.3的

网友:
小钻当然要高速,要不就成冲针了
0.6的1000转时线速度才3米/分钟。
这是在用钻头顶工件不是在钻。

楼主:
楼上的在呱唧呱唧些呗,得多少速度才好钻呢。

网友:
坛里林大夫用雕刻机钻过好像是0.3的孔

他用的雕刻机主轴来钻的,用ER夹头,主轴估计8000转/分。雕刻机主轴的精度、ER夹头的精度再加上8000转的高速,应该是个好的保障。

楼主:
 那我的钻铣看来有点难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在呱唧呱唧些呗,得多少速度才好钻呢。

看来一般的钻削速度都是大于20M/分钟。
0.6的也至少7000转吧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