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大侠们帮忙分析炸机原因

楼主(2010-08-16):
风神50CF飞机,2009年4月装配完成,配置dsx9控;RD721接收机;好赢8Aubec;三叶46发动机;亚拓600排气管;斜盘ES539;尾翼401+9254;油门futaba s3003。今天下午飞到第三箱油的时候(每箱油间隔20分钟以上),飞机忽然不受控,高度6米,15米远,尾翼自动转向180度,操控无反应,打开熄火开关,飞机掉一小树上,《损失大浆一副,SF控制摇臂断掉,主旋翼连杆丢失一个》,至于横轴有无弯曲还没有检查。静态检查斜盘舵机正常;尾舵机正常;电池电压8伏;十字盘顺滑;尾推顺滑。一年多了一直用自配油(未添加硝基甲烷)飞行悬停和简单航线,今天用的自配油添加了大概8%的硝基甲烷,感觉动力比以前有明显的提升。本人困惑中,不知炸机的原因,望大侠们帮忙分析炸机原因。谢谢!!!

网友:
估计应该是接收电偏低或UBEC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尾巴不受控制的时候,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转速 下降的时候,不知娄叔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事实证明油直最好用原厂接收电.里电和UBEC都不可靠

楼主:
今天把飞机修好了,UBEC也拆下来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UBEC原带的开关我早就拆了,换了块刚充满电的电池,小飞了一下,一切正常。搞不清炸机原因,心里总有阴影啦。接收机原配的接收电池也不知能玩多长时间?望用原装接收电池的模友告知一声,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