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在地面往左飘

楼主(2010-08-16):
450机子,401陀螺+YT520尾舵,调试的时候就发现在锁尾状态下,快速打方向锁不住,尾推会自己回中,慢慢打方向的时候就可以锁住不回中。今天在楼下找没人的地方试了试,还没有离开地面的情况下,
电机
转起来以后,随着转速的提高,尾巴会自己往左边飘,机身从对尾自己转到侧面,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调试?我的控是DSX7,接收是山寨6100e,感度线插在GEAR通道上,利用GEAR开关切换锁尾模式,感度设置值根据坛子里面的帖子在TRAV ADJ里面把GEAR设置为40%和20%

网友:
感度50%一下是非锁尾模式吧

网友A:
DSX7的控感度至少要50%以上才是锁尾模式

楼主:
我是根据这个帖子设置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B%F8%CE%B2
,里面有个公式说:
我们在用gyro sens选项进行感度值设置时,一般为70%和40%,这两个值是根据
锁尾
模式(50%-100%)和非
锁尾
模式(0%-50%)来确定的。而通过aux2行程量设置这两个值时,需要运用论坛老金老师的公式来设,即
锁尾
模式:(70-50)*2 = 40;非
锁尾
模式:(40-50)*(-2) = 20。因为aux2行程量的值域变化是
锁尾
模式(0%-100%)和非
锁尾
模式(0%-100%)。,
只不过我的6100e没有AUX2通道,就把感度插在GEAR上用GEAR切换了,我想这样和用AUX2切换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没用过DSX7,不过既然不锁尾还是感度低了吧,我用TDF 6C开始就是感度低了,转速一起来尾巴就往左跑,后来把感度调高以后就好多了

网友C:
感度低了

楼主:
恩,我再调高到50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