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轻木机了请教下,这个飞机怎么样? 可拆卸的牢靠不 ...
想入轻木机了请教下,这个飞机怎么样? 可拆卸的牢靠不?

楼主(2010-08-16):
泡沫机操控的确不精确。尤其是epp 比较软。 想入轻木机了请教下,这个飞机怎么样? 可拆卸的牢靠不?
另外 有懂的人 能给介绍下 目前轻木机的品牌 还有做工,怎么选购。以供打算入轻木的参考, 大部分新人 对于轻木机选购
,其实很糊涂啊
自己做考研没时间啊, 切割好的套材也少

网友A:
建议买北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北西 没有15级左右的 电的啊。 而且 刚入轻木 怕没调好炸了不就...

网友B:
这种小级别的轻木要求你有一定的操控水平~~市场上很少见,而且在国内很少能买到好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主要大级别的学校宿舍 不方便啊.
只能等以后再弄1m 以上的了。 另外玩epp 3d 可以吊机了。。。。

网友C:
可拆卸的牢靠不
1、可拆卸的牢靠为保证每次拆装都一样,必须增加定位销,插销之类物品,难免增加飞行重量。
2、只要设计合理同样可靠。
3、构架模型飞行性能要好于泡沫模型。
4、通常经不起撞击,易损坏,制作难度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指导 . 暂时在玩成品 kt 3d 有空就上轻木

网友D:
15级的电动轻木推荐pulsar,我飞过,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