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R146iP接收机是不是必须用DRX的晶体

楼主(2010-08-16):
请教FUTABA R146iP接收机是不是必须用DRX的晶体,我新买的接收机,用普通晶体怎么没有反应呀。

网友A:
橘色或者白色线对这数字,你插对了没

网友B:
DRX是啥?不懂~~~~~~~~~~

楼主:
插线肯定没错,PCM1024 用普通晶体应该能用呀?我不会是中奖了吧,万一万一我就赶上了这个一。

网友C:
DRX是二次变频晶体,只能用在二次变频接收机上。
146ip用RX晶体。

网友D:
DR是二次变频的晶体,肯定不可以用在146IP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