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不饱和树脂代替环氧树脂可以吗?

楼主(2010-08-17):
请问高手,用不饱和树脂代替环氧树脂可以吗?我去买环氧树脂,卖材料的说没有环氧树脂,只有不饱和树脂,跟环氧树脂一样的用,玻璃钢瓦就是用这种材料。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我们公司就是做不饱和树脂的
有好多做游艇的客户就是用我们的树脂

网友B:
现在市售大部分的模型船壳就是不饱和树脂的

网友C:
这种胶水一般多长时间才可以干透。

网友D:
两个之间啥区别啊

网友E:
原帖由
yqyqingyv
于 2010-8-17 19:08 发表
两个之间啥区别啊
简单的说购买时价格不同,从最终产品来说环氧的抗剪切抗冲击能力比不饱和好。
大多数低端玻璃钢产品都用不饱和,高端玻璃钢都用环氧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看样子我可以买不饱和树脂了,因为我是新手。 另外请教一下老贾,昆明在哪儿可以买到环氧树脂,价格是多少。在这里先谢谢老贾了!

网友E:
环城东路从岔街到吴井路之间,环城路内侧有一家卖胶的我看到有卖。

网友F:
贾师说的对哦那家的胶布也不错玻纤待、其他浇水也多、乐泰也有经常去

楼主:
谢谢老贾!离我家很近。改天去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