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450 整套的哪买?

楼主(2010-08-17):
请教亚拓450 整套的哪买?
我在淘宝搜索了好久,没有压拓450 整套的,?
有那种到手就可以飞的么。
如果我按照它的说明去买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1.發射機(六動以上直昇機模式遙控器)
2.接收機(六動以上)
3.螺距規X1
4.11.1V 3S Li-Po 2000~2200mAh電池X1

自己能装好吗?

网友:
淘宝有好几家有啊,你在授下。

网友:
可以上个高级套装版,拿回家只需再配个控和接收即可。如果套装没有电池,那自己还得备几个,当然别忘了充电器。螺距尺、六角螺丝刀等工具也不可少。同时最好备点易损件。祝爽飞!

楼主:
遥控器跟接受 操作可麻烦啊。

网友:
.....你至少得弄明白控上面的各个通道的含义和功能吧,不然就算一架调好的机子给你你也飞不起来的。

网友:
是啊,不要以为配台飞机就麻烦,这还只是开始,是最简单的,真正麻烦的在后面。如果怕麻烦,以后就会感到沮丧,自暴自弃。

网友:
找当地的组织带带吧...

网友:
即使买了YT整机,还需要自己再买个控,没见过YT有RTF的,调机时螺距尺,内六角螺丝刀啥的也不能缺吧,看你要用什么控了,各个控调机都有点差别,论坛里有些精华文章都有步骤说明

网友:
建议先买真控,电脑练模拟一个月,然后同时上论坛潜潜水学习,就可以装真机了

网友A:
为什么YT就不出个RTF的套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YT就不出个RTF的套装呢

因为RTF只是个传说。

网友(2011-06-21):
看了又看,还是下不了狠心

网友:
兄弟!路长着呢,先买一架套装{淘宝一搜一大片:align 450),配一个好控(知道买亚拓的看来对450已经潜过几天水了,遥控你还得加把劲),然后就是买个模拟,关键还是潜水啊!不然你问几个问题,1.大伙看不懂,2.大伙回答的你也看不懂;
好好潜水!别到时候一飞,悲剧了

网友:
RTF对新手来说,永远只是个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