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船左舵基本不转向,右舵转弯半径超过10m,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17):
RT,船左舵基本不转向,右舵转弯半径超过10m,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补充一下,舵机运转正常,舵片左右转向正常,角度均等。

网友:
舵挡了了浆进水,这情况遇过

网友:
个人认为,两边水刀已经取代了舵的作用

网友:
水刀好像两把匕首~~~~~~~~~弄短点试试~~~~~~~~~

网友:
舵也小了点,入水太少了~~~~

网友:
原因是水刀太太长了,而且是跟舵片平行安装,造成船体转向时没有倾斜度,就像一个骑自行车的高速转弯不倾斜的话就转不了弯的一

个道理~~~

水刀切掉5/3,一边的水刀要与船底成直角安装,就是从船后面看两把水刀是呈“八”字形~~~~~

网友:
水刀太长

网友:
三只舵 ,水刀那么长没用啊

网友:
1. 水刀起码切掉一半,如果你的船没有step,要像6楼 tiger 说的那样“八”字形
2.半浸船(你的装法)如果左右舵量设置一样的话,左转半径正常来说要比右转大。如果想左转灵活些,就要舵量设置大点,=====全浸船则刚好相反=====

题外话,两个压水板会不会装太低了?

网友:
严重错误的水刀,去掉试水下就可以了

网友:
此刀伤人累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