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一下z轴

楼主(2010-08-17):
这个z轴以前好像是刻电路板的。现在改成刻滴塑铜模不知道行不行。电机是DC24V  转速4700  主轴14000转 其他的精度很好 就是说电机的力量不是很大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这主轴的设计方式,我在一台仿铣机上见过.
这个啃硬一点点的东西都可能不行.先不说主轴没有力,臂悬这么长变形不会小.

楼主:
臂悬长14CM 跟滑台是一体的 行程4CM这样行不行

网友:
确实伸出的有点长了。改动下应该不错

网友:
看加工什么材料了.

网友:
不太懂,很精致的。滑台是铸铝的吧。

网友:
这是台绣花机,干不了活,如果上面加两个三角斜撑左右再各加一个三角斜撑,用胶加螺丝紧固,这样就能干点轻活了

网友:
身板不错,祝改造成功

网友:
大力矩都减速,你这加速,估计没力。需改…

鉴定完毕。

网友:
好像适合做电火花,不知行程多大

网友:
慢慢啃铜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