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红豹四极无刷电机

楼主(2010-08-17):
这款 四极电机相当于2极电机的哪个规格???先谢了!!!

网友:
完全是二个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用处,是二个级别的品种!

 这好比是你在问一头猫相当那个老虎?

网友:
我只知道是结构不同,谁拆个来看看??

网友:
最近好多人问这电机,这电机应该是车用的,那位敢第一个吃螃蟹,买个这电机装船上测试一下效果如何

网友:
不是最近遇到些棘手事,这类电机估计已经刷掉个人记录了。

其实这种豹子电机 跟 好赢4274  4168 电机是同一种电机 , 好赢的出来早些,用于车模,评价良好。

豹子出来晚些,规格齐全 侧重于船模。  大家都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物有所值

网友:
螃蟹我已经吃了,入手了一颗,是豹子4274的,表面有散热粒黑色的。替换我原来的3674。跑了3次,最大的优点就是发热真的改善好多,提速没话说!!!耗电量也大了不少

网友A:
这豹子电机前后盖的分拆方式十分讚喇 !!

网友:
又是在磁钢外圈整层矽钢片,诶!外面还是整圈的绕线

网友:
这电机结构好,不怕爆转子后弄坏定子线圈了

网友:
这电机用在船上水冷套可要DIY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豹子电机前后盖的分拆方式十分讚喇 !!

請問有甚麼好處阿????

网友:
上次跟他们反映要把5X13的小轴承换成5X16大号的,他们说够用不必换。结果竟然悄悄给换了..... :loveliness: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前后盖都是用镙柱固定.分拆十分容易,不用火烧,不需大力搞打!!
         方便更换轴承,清洁及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后盖都是用镙柱固定.分拆十分容易,不用火烧,不需大力搞打!!
         方便更换轴承,清洁及维修.

哦 ,多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