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用450尾管座做的机架

楼主(2010-08-17):
照片的人不代表我本人

网友:
LZ动手能力真强,不过提个小建议: 装马达的地方可以用塑料的尾管固定座替代,既能减轻重量,又能降低成本,亚托和固朗都出过类似产品

楼主:
主要是因为手上有现成的金属尾管座,10几个呢,主要动手部分是图上那个人搞得

网友:
起落架那里搞到的。

网友A:
重量多少?会不会有点重??
桨似乎小了点.

同问:起落架那里搞的?也是自已做的吗?

网友:
XXD+GWS三叶几乎都成了标准配置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多少?会不会有点重??
桨似乎小了点.

同问:起落架那里搞的?也是自已做的吗?

起落架是德国mk原配的

桨是1060,准备上1260,不过新桨还在路上,是碳纤的

230g,机架,不算电机

网友A:
怪不得,原配的起落架也能搞到,口水一地。。。
230g不算重,加上电机四只估计也200g左右,3S电池200g,整机估计800~900差不多了,比较轻了。。。

1060,1260正反桨又那里搞的,可不要又是德国原配哦。。。

网友B:
12寸四轴专用碳纤桨有售,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有淘宝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寸四轴专用碳纤桨有售,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pm个连接把,有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不得,原配的起落架也能搞到,口水一地。。。
230g不算重,加上电机四只估计也200g左右,3S电池200g,整机估计800~900差不多了,比较轻了。。。

1060,1260正反桨又那里搞的,可不要又是德国原配哦。。。

原配的螺旋桨式1047的,8片正反桨,那个留在8轴上了,没拆到4轴上来,
那个8轴还没组装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