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0-08-17):
新手求教,才买一亚托的450sport,还在练悬停阶段,在完全无风的状态下,现在每次起飞JJ都一直左平移,应该不是地面效应,飞到半米高,还是那样,没有双桨的现象,那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用微调将十字盘调平试试

网友B:
单旋翼机都会向左移吧,为了抵消主旋翼产生的反向扭矩而使用尾旋翼,尾旋翼的推力就是向左的

网友C:
地面效应正常,无双桨正常

网友D:
用遥控器的微调稍微加点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