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关于无线传输的距离

楼主(2010-08-17):
我买过两套900mhz, 500mw的传输系统,在地面测试距离始终就是50m左右。
可是看网上别人说,500mw怎么都可以随便传输个1,2km。
我用的是1/3ccd相机,7inch显示器。stock天线,天线的位置平行。
而且很奇怪,国外都推荐900mhz系统,国内确很少见到。

网友A:
你的接受天线可以用把八木的试一下!很多无线传输500mw功率都是虚标!实际没有那么高!你测测发射功率!900mhz的在城市还容易收到手机信号的干扰!

网友B:
垃圾啊,,500MW能搞什么

网友C:
用2.4G的发射,200MW的最近的距离起码有一百米以上.500MW的才50米?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