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前轮和方向舵联动问题

楼主(2010-08-17):
蓝岱的F16终于组装好了,明天发视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我是用Y线将前轮和方向舵联动控制的,因为刚买了天飞8S的控时间不长,想尝试不用Y线而直接用通道混控联动,自己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哪位高人指导一下啊???????
还有就是方向舵摇杆如果打舵后松手过猛,方向舵总会跑过中立位置,查了查舵机没问题,是不是方向舵铁丝和摇臂接头松了的缘故啊????感觉方向舵铁丝和下面的马达有摩擦。。。。。。。。唉
-----------谢谢了!!

网友A:
请参考附图可以解决相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附图可以解决相关问题.

多谢楼上的khwan兄指点,能否再说的具体一点呢?有点不大明白。。。。另外我的问题是尾部的方向舵在打舵过猛后总是不能回中(每次松手后都会滑过一点中立的位置)。。。也能用同样的原理解决么?谢谢。。。。。。。

网友:
问题是一样,请固定推杆的PVC管以减少行程误差。同時舵机的质素亦会有影响。
希望你能好好享受她帶给你的乐趣。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