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调之间有一相电发热比较高

楼主(2010-08-17):
450上用,能正常飞行,就是下来有一相电的发热比较高,经检查无虚焊,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电机那个相有匝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那个相有匝间短路?

正解

楼主:
要是这样能把这问题搞好吗

网友B:
检查香蕉头,一次我和你一样的情况,就是那里线断的差不多了,只有几根连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香蕉头,一次我和你一样的情况,就是那里线断的差不多了,只有几根连着
正解。

网友:
焊接不好。接触电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