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一直 嗤嗤响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8-17):
舵机一直  嗤嗤响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就是嗤嗤响的!

网友:
说的很笼统,很难判断

网友A:
要么受力过大,在不断调整,不断输出。如果是数码舵机,很正常。数码舵机就这样。

网友B:
你拿在手上晃动,响,说明陀螺和舵机工作正常;

你放在地上不动,响,抖舵了,要换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受力过大,在不断调整,不断输出。如果是数码舵机,很正常。数码舵机就这样。

正解!

网友:
也可能是舵机行程量太大了吧

网友: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拿在手上晃动,响,说明陀螺和舵机工作正常;

你放在地上不动,响,抖舵了,要换舵机了。

网友:
会响证明没有回中,用手辨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