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U总是往左侧偏,很难起飞.

楼主(2010-08-17):
我的F4U是748型号的,翼展长度大概是80多厘米的,起飞总重量是500g左右.配置新西达2212KV2200电机(也可以换成2212KV1400电机)\电池7.4V1800mah(可换成11.1v1500mah)\新西达30A电调.从机身上看不出什么问题.左右没有明显的重量差,从副翼看的话呢,少许有些偏差.但是起飞时打右方向也很难解决左偏问题.有人说是我配置上有问题,应该换成2212KV1400电机和11.1v电池,说是反扭力的造成的.但我觉得不向是这个原因啊.因为我的塞斯纳同样配置飞行很平稳.不知道各位大侠们对此有没有新的见解.

网友:
无图无真像

网友:
检查左右两片机翼的迎角,适当增加电机的右拉。

网友:
应该是反扭 不要和赛斯纳比 .赛是上单翼 重心在升力面之下 是吊着的  所以 横向稳定性比较好

网友:
下单翼是不稳的,起飞时打副翼比打尾舵要好

网友:
你配什麼槳,槳大了也容易扭!

网友:
我飞的飞机与LZ是同一款.
我感觉配置上,应该是出了点问题.毕竟塞斯纳是上单翼,海盗是下单翼.
我们是用9寸的桨.不存在起飞困难的问题.如果左侧偏的话,肯定是没调好,也许是副翼太紧.适当用工具翘松一下即可.
我的配置如下:
XXD 2212 KV1000
9050~1050桨
11.1V 1300锂电
ZTW 30A  电调

总体感觉F4U很好飞,也很耐炸.而且越炸越好飞.其实这种像真机不大担心重量.
因为风筝线的缘故,我的F4U拦腰截断过.也大修过.修补过后的胶水重量比原配置重是肯定的.
但飞上天后依然很灵活.此款机是不错的型号.更是新手进阶的首选!

网友:
是反扭槳大了

网友:
是反扭槳大了 把副翼向右调点,多试几次

网友:
我也订了以架 马上到家     楼主应该是反扭太大   KV2200 本来就比较时候后推机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偏是方向偏么?

如果方向老往左偏,应该是右拉不够,方向舵很难修正回来,飞机的右拉角度跟桨有直接关系,用的桨越大,右拉角度就应该越大,解决的办法就是或者减小桨的尺寸,或者加大右拉角度。

网友:
为什么你这个飞机方向舵很难修正回来?

因为像真机的方向舵是在机身中轴线的上方,往右修正会同时形成一个往左的相对于机身轴线的扭力,使飞机有一个向左横向滚转的扭力,然后再副翼效应的影响下,飞机还是会往左偏航,所以,方向舵很难修正回来。

网友:
应该是桨的问题,飞机很漂亮~

网友:
这机俺飞了3架了,非常好飞啊。看舵面没有偏的话应该是反扭的问题,起飞没有舵效,反扭会很明显,速度上去以后就不会了。电机适当右+下拉就好了

网友:
这种飞机不要加下拉右拉  影响倒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就是这款.飞上去后还行基本可以调节过来.飞机飞行效果确实不错.很好做特技动作.谢谢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看见标题心里一漾

看错了 。。。不是A4U....

网友:
和你的情况一样,我的小P51起飞时,老是往左偏,也是把桨轴往右偏,仍然左偏。估计桨大了,准备换小桨试试

网友:
此款飞机我飞过朋友的,起飞的确比较困难,每次要很大方向舵才能勉强跑直起飞。楼主试着换小桨试一试,会减轻一点。原因应该是反扭力造成的。和气动设计没多大关系。

网友B:
 我的到了灰色的  还没装不过感觉舵量好小呀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就是副翼能动的范围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到了灰色的  还没装不过感觉舵量好小呀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  就是副翼能动的范围很小

舵量靠看和想象是看不出来大小的。要实际飞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