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释电池上的符号意思

楼主(2010-08-17):
买到150mah的充电电池,上面有“15C”这样的符号。请高手解释是什么意思。是指最大充电电流吗?多谢了!

网友:
放电电流吧

网友:
这是指放电的倍率

引用 楼主:
买到150mah的充电电池,上面有“15C”这样的符号。请高手解释是什么意思。是指最大充电电流吗?多谢了!

容量X放电倍率=持续的最大放电电流
0.15X15=2.25A
也就是说这个电池可以连续以这个电流放电而不应该发生问题。
一般来讲短时的放电电流还可以比这个值大一点,但是放电的时间限于15秒之内。
当然,这个持续最大放电电流不应该成为你的额定使用电流,也就是说你不能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用这个电流来工作,因为在这个放电电流情况下工作电池的容量只能用到80%不到。而且工作时间是60/15X0.8大约3分钟。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藤椅!
另外,请问为什么不在电池上标明最大允许充电电流呢?

网友:
最大电流不能说明电池的性能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藤椅!
另外,请问为什么不在电池上标明最大允许充电电流呢?

这个放电倍率是和电池的材料、结构和工艺有关,与电池的大小无关,表示了电池的特性。而最大电流不仅与前面这些因素有关还要和电池的大小有关,这样同样性能的电池你可能看到不一样的电流值,就不直观了。
例如一个电池标最大电流1A,另外一个电池也是最大电流1A,你说哪个性能好?答 案是不清楚。因为同样最大电流值的情况下,大的电池性能差,小的电池性能好。
实际上,作为使用者来讲,放电倍率主要反映了电池的内阻大小,在大电流放电的情况下,电池的压降大小、爆发力、发热……。

楼主:
还真是挺复杂的。再次感谢藤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