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今天跑船的电压和电流问题

楼主(2010-08-17):
无刷F1,2858KV1690,440浆,用3SA123跑速度一般,最大电流只有40A,最大功率380W左右,换了3SLIPO,速度立刻飞快,但是最大电流上升到70A,最大动力将近800W,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不是应该电压越高电流就会越低吗?
PS,我用的辉盛40A的电调,居然也坚持完了整个放电过程(3SLIPO2200MAH跑了2分钟就没电了),只是温度偏高而已

网友A:
你的船不是在额定功率下航行
模型要达到额定功率很难,一般的模型都在远低于额定功率的情况下工作,所以电压和电流不是反比。如果模型达到了最大功率(额定),那电压高、电流就小

楼主:
我觉得这个2858的额定功率应该没有800W那么高吧

网友B:
3s2200全速跑2分钟多点差不多了。。。。但40a的电调就小了。。。。。。1690的kv。。。我觉得还可以用大点的浆

楼主:
浆大不了了,再大就打到挂机机体了,奇怪的是我这个40A电调居然没有保护,全坚持下来了

网友C:
功率不是固定的,不能说电压高就电流小啊

网友D:
你用的功率计是测得最大功率、最大电流、最低电压,是瞬时的,如果你2分钟都全油门,你的锂聚电池放电能力很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