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直吊竖幅,有经验的同学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0-08-17):
小妹过些日子要结婚了,我想在她们结婚日子搞个竖幅〔永结同心之类的话〕用直机吊起来,就是没有这样飞过,在这里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同学,竖幅宽30厘米长2米,下面用一小载铁管配重,我想最好装上一个舵机,感觉不对时可以马上把竖幅放飞,请问一下这个舵机应该怎样装才好,怎样做才能更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
掉下来不会砸死人啊。LZ要慎重考虑,能吊横幅的JJ起码也得600。会死人的。用LAMA送个戒指摔了就丢点脸,这个摔了就丢命啊。喜事不能黄掉了。LZ慎重。危险。

网友:
精神上支持!不过技术得过关,别往人群飞啊

网友:
确实,LAMA摔了就够丢脸了,你搞600炸下来,想象下

网友:
建议楼主选一个靠河边的酒馆举行婚礼,飞机起飞后直接开到河面上去,竖幅下面用一根小铝管先卷起来,到了河中央就遥控放开(通过一个舵机来完成,竖幅卷起来后用一根小绳袢住,然后把小绳挂在一个舵机摇臂上,当通过遥控让摇臂转过一个角度时,小绳就会掉下来,竖幅也就会往下展开了。),竖幅就会自动展开的。

网友:
LZ慎重。
航模本来就是一玩意儿,还真别拿他做事,再说了令妹大婚之日,你的任务一定不轻。按理,点个炮啥的主家的人做做是图个乐子,拉横幅的事务性工作是其他人(帮工?帮忙的人?下人?手下?马仔?。。。)做的,主家人万万做不得。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

楼主:
大婚之日也许有点忙 但忙也是男方家忙的 我就做陪嫁舅 等着收红包好了 lama送戒指 还有竖幅之类的 正在研究之中 技术的话 高空定点停着十分钟不是问题(久了眼睛受不了)

网友:
技术再好,在婚礼上做这事还是有点悬,慎重

网友:
我挂过,

条幅尺寸和楼主说的差不多,不过用的是HIROBO的90级直升机。方法和地板说的一样,在起落架装个舵机,条幅卷起来顺在脚架滑橇边,飞到预定位置一放。如果没风天气,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
`````````````````

用电固嘛```电固安全系数高很多```而且还可以装个拉烟的上去````边拉横幅边拉烟`````

楼主:
电固也对的,不过我电固技术不好,很平常飞飞还行,对于这事,没信心用电固,用油直好了,离远人群,时刻提醒自己安全第一。

网友A:
想法不错哦!如果是600N的话,舵机可以装在油箱下面,不过要固定好。我结婚时就是用450掉的戒指,舵机就装在电机的后面,通过遥控开关掉下来的。不过遥控最好是2.4的,这样失控的几率回小点。总之安全第一哦。预祝成功!!!!!!!!!!!

网友:
450送婚戒?LS的胆子够大!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人敢用450送戒指,牛
lz这个横幅不大,挂上去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LZ小心啊  被一不小心上头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哦!如果是600N的话,舵机可以装在油箱下面,不过要固定好。我结婚时就是用450掉的戒指,舵机就装在电机的后面,通过遥控开关掉下来的。不过遥控最好是2.4的,这样失控的几率回小点。总之安全第一哦。预祝成 ...

用450送戒指?
还是你牛,万一摔下来就红事变白事了~

网友:
建议用飞艇

网友B:
改装一个四轴吧,还能搞点花样,也不会有太大的几率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