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电调是多少A的

楼主(2010-08-17):
现在手里有一个电调,但忘记是多少A的 了,上面也没写,请教下怎么看啊

网友A:
是不是XXD的

网友B:
xxd代表什么

楼主:
新西达电调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怎么看,可是看到底还是没人说怎么看

网友D:
不懂,同问一下.

网友E:
等高手解答

网友F:
晕哪,又是这种问题,服了新西达了。

网友G:
看大小,知道牌子的话,量出尺寸,再到网上找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呵呵,XXD的就不能像别的电调一样贴个标嘛~~~

网友H:
11楼的方法不错,A数不同大小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