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11X可以推油门自动计时

楼主(2010-08-17):
昨天发现JR的11X可以推油门自动计时,先在SPS设定油门摇杆做开关的位置,然后在计时器开关选择中选择这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
9503就可以了
新的dx8也可以

网友B:
.....FF9几年前就可以。。。。。

网友C:
天9 天8都可以

网友D:
这个功能感觉很平常哦,N年前用ff9s的时候就开始用了

网友E:
这个功能ff8开始就有了,多少年了

楼主:
在STICK POSITION SW(简称SPS) 菜单里把油门的某个位置点设置成开关,然后在TIMER设置里启动和暂停都设置成这个开关,然后油门一推到设置好的那个点,计时就开始了,低于那个点计时就停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家都知道,在其他的控上有这个功能并不稀奇,但是JR的很多控都没有这个功能,所以JR的控有这个功能是值得一说的,11X性价比很高,有了这个功能就更爽了,值得一说,11X真机比图片好看,很多人觉得这个控有点大,但是拿着手感很好,在众多控里面这个更具现代感。

网友F:
DSX12可以推油门自动计时吗 是否有这功能??

网友G:
怎麼這功能我在FUTABA 上一直在用,高檔控沒此功能才奇怪呢!

网友A:
技术上中学生都能做出来。
专利刚过期。

网友H:
原帖由
老金
于 2010-8-19 19:19 发表
技术上中学生都能做出来。
专利刚过期。
哦,专利保护过期了

网友I:
我95年买的KO EX-I和97年买的JR R-1车模遥控器都有推油门自动计时,或者选择按B键自动计时的功能。JR航模遥控器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晚才有计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