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2.5升级成2.5.v后不能用了。。。

楼主(2010-08-17):
显示no usb interface found。。。应该是加密狗失效了吧

网友:
U狗解密不完整或者本身就在用破解的软件就会这样

我刚升级到最新版本,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沙发你的怎么是汉化的啊  我一直玩英文的

网友:
对应个通道 我对了2小时 8认识E文苦呀!

网友:
不能升级的  我也升了  就不行了

从新安装 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沙发你的怎么是汉化的啊  我一直玩英文的

因为我的是飞鹰模拟器凤凰2.5,可以在线升级真正的硬件解密,和你用的不一样

网友(2010-09-19):
能把中文包发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的是飞鹰模拟器凤凰2.5,可以在线升级真正的硬件解密,和你用的不一样

我也是飞鹰啊,也是英文的

网友:
升级后下 载个2.5v的破解装上去,我的就是

网友(2011-05-27):
拨到第四档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