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纳闷那些家伙是如何打长板的端面的孔,原来是这样的。

楼主(2010-08-17):
 坛上那些雕刻机狂人是这样打的吗?
反正看一个日本人是这样搞的。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呀。呵呵

网友A:
还可以用大车床,夹着板子,用卡盘卡钻头弄。

楼主:
不错!谢谢提醒!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用大车床,夹着板子,用卡盘卡钻头弄。

网友:
需要2个角度垂直吊线保证~

网友B:
不至于这样吧,把台钻固定好立柱旋转过来就行了呗 。。。。

网友:
有点不好保障精度.

网友:
应该还有更简单的办法,不用如此麻烦吧
不过能想到这个法也够有才

网友:
这样肯定定位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这样吧,把台钻固定好立柱旋转过来就行了呗 。。。。

  是啊,我们一直是把台钻转180度打长孔的,他这种用法看似新颖,其实有点,,,,

网友:
铣床有横铣头的

网友:
呵呵,台钻当枪钻

网友:
这样做,精度可能不能保证啊!

网友:
找个摇臂钻床不就得了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呀

网友C:
我是抱着台钻的脑袋当手钻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抱着台钻的脑袋当手钻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抱着台钻的脑袋当手钻用的

估计那样比较累!呵呵!

网友:
很好,若是大的空少,用手钻的了。

网友:
我是用手钻了,不容易控制

楼主:
上照片!

引用 网友C:
我是抱着台钻的脑袋当手钻用的

网友:
这个方法我以前也用过,后来想想,这绝对是个笨方法。。。

网友:
 真敢撅着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钻模 比这简单多了

钻模是什么D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抱着台钻的脑袋当手钻用的

抱着铣床的脑袋更专业点

网友:
用摇臂钻床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钻些数量少的精度不高的螺孔不是问题。好过用手电钻。

网友:
哪来的日本鬼子啊,

网友:
这个办法太有才了,不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