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智能 自动跟踪天线 云台--全金属

楼主(2010-08-17):
高人大大的有, 苍龙卧虎啊

工艺很高级,航空铝,  线切割加工

只待外场飞行测试;

网友:
额来占座,慢慢看

网友:
可以批量了。:)

楼主:
应该还有改进空间;比如接收机安装位置

第二个接收机看来要 装在支架上

网友A:
真是自己做的?

楼主:
DIY

引用 网友A:
真是自己做的?

那还能有啥可能呢

网友:
只是云台吗 控制部分呢

网友:
通过 GPS 计算 目标角度吗?
正好有个便宜的 GPS模块: 内嵌不错。飞机上也可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04122&bbs_page_no=1&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