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78和6717浆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本人用天富龙的利剑, 小松发动机26CC, 用678两叶浆起速就很快, 快时能跑75km左右,但是用三叶的6717,起步就很慢, 好象是浆小了,跑起来速度也上不去, 发动机反复调也没有改善,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用三叶浆时发动机的转速没有调上不去, 还是三叶浆太小了.请高手给些建议.

网友:
我用6717也是这样!~ 用678还快些  6717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看到后面的水花 船就是不动是不是这样

楼主:
我完全周意楼上的说法, 请教一下楼上的高手,压水板怎么个调法,这种情况,,向上还是向下, 轴尾怎么调法,向上还是向下, 谢谢了.

网友:
说说我的见解.

678与6717是二种不同桨型.
678的桨型其抬升力较小,发动机的负荷就低了而且是二叶.其初速在感观上是快了,但到了尾速只听到声音,而且二叶反扭大,
6717的桨型是属于高抬升力的桨,从而把船头压下,而且螺距较力,初速上不如二叶.但尾速好.反扭也比二叶小
一只桨的适用与否,与加速管,轴架油针等....都有密切的关系.

轴架的是否水平的调整,可以用一把直尺在放船的最底位,就可以看出是否水平,从而调整
压水板也是一样.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有不同意的可以发表下.

楼主:
楼上飞云大哥说的有道理。
我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用678, 压水板调得比船体有10-15度的角度,就是说有些上翘, 如果调下去一些, 船就抬不起头, 如果再调上一些,船就有些漂, 所以我认为这个角度对678来说是比较合适的,而且速度可以到75KM左右,  可以证明对这时的油针和尾轴的角度,压水板的角度是比较合适的, 这时尾轴是绝对直的, 垂直于船尾的.
现在我想用三叶的6717, 我想把压水板调下一些, 再把轴尾调得朝上一些, 我不知道我的作法行不行? 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值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新手有福了.

有这二位前辈盡心解说:loveliness:

网友:
明天有新人過塘!

引用 网友A:
大師沒去台山玩嗎?可惜今天我要上班。

明天因有新人想试船及入会,己知会他,但葉会長工事忙不到
全体O級大師都到...包括O-7.5世界冠军人马Ip Sir 请飲茶
李米高又要搶我台#43号记念版摩机....或也去试.
明天你去波

新人的26c.c.船

新人的26c.c.船

楼主:
楼上CKY大师上的图片上的船跟我的船一样的。下午去大学城中心湖试了一下,压水板到0度,轴尾调到最高(我用的是老鼠尾,可调),就是说有些翘起。起航,发现船头抬不起来,速度当然很慢。
调压水板向上,调节螺丝调上去两圈,再下水试,好了很多,再收船上来调,再调高一圈螺丝,又好很多,但已经发现船有些漂,决定不再调压水板。
转去调发动机,原来发动机高速油针是1.7左右,收到1.5左右,发现速度已经好了很多,但是偶尔在跑船的过程中,发动机好象会短时间停一下,就好象人要换口气一样,我想可能是贫油的原因,所以收船上来高速油针调大了一点点。再试,平顺了很多,不再有换气现象。速度虽说不是很理想,但比以前好一些。

再下水去试,不错了,但速度还是不是很好,跟不上其它船友的船,再跑十多圈收船上来想再调。没想到起动飞轮跑没有了,可能是松了,飞进中心湖了。收摊回家。

以上这些调试,让我产生的不再用两叶浆的想法,因为以前我换三叶浆总是不如我原来的两叶浆,现在知道了是调整的问题,但我的船的速度还是不理想,请大师们给些点评一下,给些建议吧,谢谢了。

网友:
其实这船是一位船模的朋友給我維修的!

新船就拉动幾次已把机架拉断了,還有机架/轴系/遥控==部份都得再維修
明天也会试用6717/3叶銅桨的,试後有空或会放上來讨論.

重新起底

重新起底

加毡

加毡

加布

加布

稳固轴系/遙控合等支架

稳固轴系/遙控合等支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 壓水板   軸角調零度,看航姿再調整。用直呎量度船底尾一呎位有沒有变型,如果变型厲害会抬尾壓頭及編航。" 你提到的"船底尾一呎位"是什么意思? 可能大陆的叫法和香港有些不同, 我不太懂,请教一下,能不能说清楚一些, 谢谢

网友:
也顺代答!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壓水板   軸角調零度,看航姿再調整。用直呎量度船底尾一呎位有沒有变型,如果变型厲害会抬尾壓頭及編航。" 你提到的"船底尾一呎位"是什么意思? 可能大陆的叫法和香港有些不同, 我不太懂,请教一下,能不能 ...

1)是用直尺压在船底中央約一呎的長度左右(量尾支架的角度)
2)是用直尺压在船底两旁約一呎的長度左右(看船底有沒有凹或凸出的,有就要填灰或磨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CKY大师的答复,明白了,看见到你的船的一些相片,请把你维修和测试的过程分享出来,会对我们帮助很大,  真是我们这些新手的福份!再次谢谢

网友(2011-12-20):
顶一下

我用6717浆不起滑

网友:
6717浆

谁用谁知道,实践出真知!哈哈  市面上商品的浆型基本都试过来了,不要听人忽悠!!!听忽悠买回来金钱就没了!  哈哈

网友:
其实每一种槳都有它的特色!
但前提是能買上沒有仿变型的6717,和耐心的打磨入水角...和平衡!!

网友:
是啊是啊

我也打磨一个 蛮好 周六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CKY, 你的那第一张图是打磨的哪个部位?能给我们看一张打磨完后的桨的照片吗?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