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配电池是800毫安7.4伏12c电池能换成1500毫安7.4伏 ...
我的原配电池是800毫安7.4伏12c电池能换成1500毫安7.4伏15c电池用吗

楼主(2010-08-18):
不清楚12c是什么意义,多多帮衬菜鸟,谢谢,呵呵

网友A:
可以
12C表示电池持续放电电流可以达到800毫安时×12=9.6A,1500毫安15C电池放电电流可以达到1500毫安时×15=22.5A。电池容量决定你模型运行时间,多少C显示你电池功率大小。

网友B:
完全可以,但C数高重也相应大些,价格也稍高些。

网友C:
这里还有一个电池体积大小不同的问题!
800mAh12c的电池体积尺寸通常要比1500mAh15c的电池体积尺寸要小些。这点要看你的电池舱尺寸大小了,1500mAh15c的电池是否可以放进去! 还有,你的模型飞机是否能够有足够的升力来承担这部分所增加的额外重量?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我明白了,呵呵